[家电] 请教我这的螺杆空压机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楼主(2024-03-19):
空压机设置的加载压力是0.6MPA,卸载压力是0.76MPA
空压机运行时,自动加载压力,压力一直升到0.76MPA,然后自动卸载压力,一直降到0.64MPA时,空压机自动停机,压力继续下降,当降到0.59时自动加载压力,就这样一直循环。
上述是关掉通往车间的气管管道后的运行状态,如果车间机器运行,空压机的自动加载压力一直在0.51MPA.上不去,然后贴片机经常提示气压不足。
以前空压机使用时正常,然后空压机经常报警提示压力超限,就找了个维修师傅,他换了一个压力传感器,然后就出现这个问题。
我的疑问,当我关掉气管,等于气体就存在气罐里,没有使用一点点。气压应该保持稳定才对,但实际是气压在一点点下降。

网友:
不懂帮顶,可以的话发些图片参观学习一下

网友:
关掉气管,压力下降,有漏气的地方?

网友:
看看后续生产线上有没有漏气的位置。
回头再看看那个安全阀,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漏气的地方,全面检查输气管路,和阀门....................根据楼主介绍,关闭输出伐后,压力下降,这就要重点检查空压机进排气逆止阀膜片和它们的接触面。(在空压机里面,要打开空压机检查)

网友:
还需要检查压缩机。本身的逆止阀膜片和弹簧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