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两个50W欧普LED等拼凑修复一个

楼主(2024-03-19):
两个坏的50W欧普LED灯,拆开看看故障。一个是电容鼓包,两个电阻烧坏,另一个是灯珠老化,且坏了好几个。把电容和电阻搬过去了,修复一个。修复过程中,风枪化锡的时候,手一滑,用镊子把变压器和一些贴片元件全给拨弄掉了,又重新焊上去的。又拆掉些外观稍好的灯珠修复了另个20W的灯。

网友A:
这多老的灯了,竟然做这么复杂

网友B:
头次见到2路独立驱动,修好灯珠后想办法加强散热,或者降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次见到2路独立驱动,修好灯珠后想办法加强散热,或者降功率。

这个灯的散热还不错,上部的整个灯壳是塑料和铝复合的。

网友C:
都是过热爆元件好多个盘,连买来的几千个LED灯灯珠都焊接完了,实在不想修了,现在家里都换了直驱的,目前不知道是否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多老的灯了,竟然做这么复杂

是的,做工真不错

网友:
好像是铝基板的

网友:
灯珠老化了

网友:
两具尸体拼一个活的,估计活不了多久?

网友:
好像是铝基板

网友:
这种灯我都是去掉柔光罩使用,增强散热,十分耐用,最好是降功率使用为好

网友:
电容给灯烤怀孕了!

网友:
灯盘面积挺大的。

网友:
这灯有点时间了,做工好

网友:
都值得修,花点零件费,两个修好最OK

网友:
两路驱动,但是灯板没有额外的散热,点亮的时候温度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过热爆元件好多个盘,连买来的几千个LED灯灯珠都焊接完了,实在不想修了,现在家里都换了直驱的,目前 ...

换了几千颗,老兄牛人啊

网友:
散热还是差,降电流改外置驱动,才能长寿

网友:
铝基盘的线路板,散热应该不错,灯估计有3-5年了吧

网友:
3030 带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