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给车钥匙里加个电容,效果绝佳

楼主(2024-03-19):
车钥匙里的纽扣电池,在电不足时,表现出来的是空载电压下降并不严重,但内阻变大,导致无法使用。那么在电池两端并个几百微法的电容,让电容中的电够一次无线发射的电量,是不是电池就可以延长更换周期了?
我的一个钥匙,在四五年前没电了,用遥控已经无法开门。这个钥匙里的电池已经用了五六年了,按理说时间已经不算短了。电池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还在3V左右。于是拆开钥匙,在PCB上电池的正负极上并了几个电容,总容量在3、4百微法的样子。结果电池满血复活,到如今已经又用了四、五年,还没有缺电的迹象。我都怀疑用到车子报废可能都不用换钥匙里的电池了。
家里的另一辆车,是无匙启动的那种,平时是LP在开,前段时间她抱怨,启动车前老是报警说钥匙电量低。拆的时候发现,那把钥匙外壳是超声波焊接的,只能咬牙硬撬开,往里面焊了个电容,然后再用胶把壳子粘回去。处理好之后,果然不再报电量低了,至今已经两三个月了,看起来也有效。

这是其中一把钥匙加了电容后的样子,用热熔胶把电容固定住。选用陶瓷电容或钽电解比较好,铝电解漏电太大。

这是另一辆车的钥匙,加电容时没拍照片,这是硬撬开又粘好后的样子,看这缝隙,粘的痕迹也不算明显。

同样道理,给车子的电瓶并个电容也会起到类似作用。电瓶年久了,内阻变大,放电能力变差,然后就无法启动车辆了。给电瓶两端并个超级电容,也能起到类似作用。好在我的两辆车的电瓶都不在发动机仓,电容位置容易安排,不用担心机仓内的高温影响寿命。其中一辆车的电瓶已经用了5年多后,我在去年给电瓶上加了一组超级电容,单体3000法拉,6串。加上后马上能听出启动声音变得更加干脆,在冬天最冷的时候也是启动非常有力。估计也是可以开到报废都不用换电瓶了。另一辆车加了单体600法拉6串的电容,不过没拍照片。

这是电瓶加装电容后的照片

网友:
电瓶并电容这个屡见不鲜了,钥匙电池加电容这个操作騒的一批。

网友A:
钥匙外壳是超声波焊接,不打算换电池了?

网友B:
加电容,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C:
不是,兄弟你开宝马还这么节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容,可以这样操作?

蓄水池原理,胆囊的原理。
但是电容一定要好,要是漏电电池就提前挂了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强烈给你推荐特斯拉,用刷卡再也不需要换什么2032了

网友:
我的汽车也加了超级电容两年了。前年入冬前加的,当时启动时已经有气无力了,现在一声就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兄弟你开宝马还这么节省的吗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你这用胶,赶脚用不长就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钥匙外壳是超声波焊接,不打算换电池了?

电池有个单独的小盖子可以换,PCB得撬开才能看到

网友:
好倡议啊,高手

网友D:
bmw的电瓶是在后备箱的吧,上次在论坛里看到奔驰车自己保养的,这次是bmw车主还省遥控电池的,有钱人也是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兄弟你开宝马还这么节省的吗

宝马也是省出来的
实在也是很不喜欢惦记着换电池这个事,最好什么都能免维护。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电容也容易漏电的。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mw的电瓶是在后备箱的吧,上次在论坛里看到奔驰车自己保养的,这次是bmw车主还省遥控电池的,有钱人也是省 ...

对的,电瓶在后备箱,这对加电容来说,方便很多。
对于DIY来说,哪管什么奔驰宝马,折腾才是王道。

网友:
电容器本身会漏电,而且若用电解电容的话漏电挺大的,会不会加快电池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