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教大佬们,锡膏能用烙铁焊吗?

楼主(2024-03-19):
想搞一个V1.1的助听器,有个6p的C口,用焊锡丝老是引脚连锡,看网上用锡膏和风枪好弄,但是不想买个风枪了,实在没地方放。所以有上述疑问:用锡膏图上可以用936烙铁去加热焊接吗?实现不连锡的效果。

楼主:
用个936和放大镜能把贴片tp4056引脚焊明白,6p的typeC不好搞啊,还请大佬们明示,谢谢!

网友:
锡膏熔化了不和焊锡一样吗?多加点助焊剂,多余的锡再拖走试试

网友:
typec 太费眼

网友:
能啊。锡膏不就是小颗粒焊锡和焊锡膏的混合体

网友:
我觉得一样,估计你助焊剂不好

网友:
引脚连锡的话烙铁温度调高一点,然后弄点干净的酒精松香或者纯松香覆盖在引脚上,烙铁融化焊锡后往外拉几次就下来了,还是不行的话烙铁上的残余焊锡使劲甩几下甩掉再试,关键是松香要多,BGM焊油也是可以的,就是难以清理!

网友:
type c 烙铁是搞不定的。大神除外。

网友:
用刀头拖焊,老铁头上不要带锡或带很少的锡,不要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的焊,这样用不着放大镜的。找些视频看看别人怎么焊的。

网友A:
重点是电烙铁温度要高,快速拖过去。
不过我现在眼睛不行了,已经开始看不清楚了,才40 多就老花了

网友:
好点的助焊剂,配焊锡线

楼主:
我用一比一的松香和凡士林自制助焊剂,看来还是要加点别的

楼主:
实在不行用吸锡带吸走重新焊吧,头大了

网友:
好一点的焊锡加好的焊膏

网友:
锡膏焊TYPC非常好用,涂一层锡膏在焊盘放上typec座,然后烙铁在引脚附近一烫,就成亮晶晶的焊锡自动粘到引脚上了。

网友:
多放焊油就好了。连锡一个是锡多,一个是焊油少。这两点掌握好就不会连了。

网友:
用放大镜,多刷点助焊剂,应该可以,以前焊过小焊盘是可以的,type C没焊过,可以试试看。

网友:
连焊以后是上点焊油拖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电烙铁温度要高,快速拖过去。
不过我现在眼睛不行了,已经开始看不清楚了,才40 多就老花了 ...

40多
41头与49尾,都是4字,但应该是完全不同吧?

网友:
感觉好难啊,前几天一个旧手机,想把microusb口换了,结果到了也没拆下来。用的是电烙铁。我手是真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