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爱普生L1110彩色喷墨打印机简单拆解清理

楼主(2024-03-19):
爱普生L1110彩色喷墨打印机简单拆解清理

单位解散被遗弃的打印机,放在那里至少3个月没动静,后面某日月黑风高的夜晚,我抹黑进去拾荒,就带走了。。
最终打理好后放在新单位使用一个月左右,没有重大问题,就收拾打理下灰尘,拆到后面也不知道怎么折腾
就拆个收集废墨盒看看吧。
最后带回宿舍,找个角落,配合小米mini的路由器,弄成无线式的,需要打印彩色的时候才用。

网友A:
总感觉彩色的不常打印好堵喷头

网友B:
喷墨打印机长时间不使用容易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墨打印机长时间不使用容易堵啊

只要插电,这种连供的会定期自动清洗喷头,不用担心堵喷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彩色的不常打印好堵喷头

不是彩色的问题,而是喷墨打印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墨打印机长时间不使用容易堵啊

问题就是没堵。。我还是挺佩服的,而且还是连供可以自己加墨的,也算拾荒到半个宝了

网友:
夜色风高还用你们操心堵头?再说现在的喷墨没你们说的那么容易堵吧

网友:
喷墨打印机长时间不使用容易堵

网友:
会打理就是好啊

网友:
喷墨打印机的缺点就是容易堵!

网友:
看着不错   挺干净的

网友:
有台可以联网的打印机废墨盒不知到那儿去了,机器始终报警用不了

网友:
不常打印好堵喷头

网友:
epson这种一体式连供还不错.早期的外置式我看不太上,加上更早之前对墨盒有排斥,一是费用高,二是维护麻烦.
后面因为连续几台小型彩色激光机,跟我有冲突,坏的坏,修的修.重新用回高速墨仓喷墨机,效果不错,毕竟是公司用途,对色彩没有极高要求,肯定精细度是不如激光的.胜在价格优势,打印速度也可以媲美入门激光机.稳定性也不错,省我很多事,最久的L15158至今4.5年了,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连供还可以自己加墨,比换墨盒的强多了。

网友C:
改成无线打印,路由器需要装插件还是需要刷机?

网友:
会打理就是好。上次我拆了个联想的激光打印机,装回去的时候没注意排线。硬硬把排线搞废了。买不到合适配件。丢一旁去了。

网友:
这算是捡到宝了,旧单位解散很仓促啊,连打印机都不要了。

网友:
还是黑白的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成无线打印,路由器需要装插件还是需要刷机?

无线打印要么买个tplink人家刷好的带usb的,要么买成品.网线接盒子,盒子usb接打印机.这样就可以变成网络打印机了.
我闲鱼买过好几个,有线的,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