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先拆还没修,一台小米连供喷墨打印机的维修。

楼主(2024-03-19):
客户那的新新的 不知道怎么的不通电了,刚过保,拿来让我瞧瞧,开始大家都不相信它坏了,才一年而已,又是换插座,又是换电源线,反复确认了好几次,终于接受它坏了的现实

这东西结构简单,不通电,按开关无反应,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是电源坏了,二就是主板了。
拿回来一看 东西还是比较好拆的 ,揭开扫描平台 ,机器上不少橡胶堵上的螺丝孔 ,螺丝拧下

把两边平台支撑去除,把里面螺丝拧下 慢慢揭开 就看到内脏了,顺手把扫描平台排线去掉,内部一览无余了。

颜值还是挺高的

各种螺丝 拆就行了,支撑直接取下

内部结构跟普通喷墨结构大同小异也忘记拍了
开始检查问题。
测电源 有正常的26v  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主板仔细看了下 发现很多5脚ic  顿时怀疑到这上面来了
为啥,因为之间维修过 一台国产打印机 通病就是这种
5脚降压ic上,故障类似  那就测测呗,
看到主板上的五脚就是一顿测  测着测着就发现 一个不一样的了
人家都是2脚对地短路,它4脚也对地短路,2.4脚短路
不过又仔细对比丝印 发现ic丝印不一样 大家帮我看看

着两个丝印一样 状态一样

这个 5脚 2短路 4短路 2,4短路  是异常么?

拆了个机顶盒 电源跟前也又类似的五脚芯片,测量和图1状态一样。

图二 ic有木有问题?如果图2 ic有问题 能不能用图3机顶盒ic更换。

网友A:
这机器进过水吗?U口和开关都锈了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进过水吗?U口和开关都锈了

那是个放了很久的机顶盒  做料板用咯

网友B:
主板供电出问题了吗

网友:
电路板还挺复杂的。

网友:
主板问题就难搞了,看看鱼池淘一个吧、

网友:
废了,拿去换脸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供电出问题了吗

嗯 电源板有电呀,那只能出在主板上了

网友:
直接换主板呗有那维修的时间干点啥不行

网友:
小米的打印机是自主生产的还是找哪个厂家代工的?打印头用的是谁家的?

网友:
锈蚀斑斑呀!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啊  怎么就坏了

网友:
这机子的喷头好贵,我这里有一台就是喷头不行了。客户丢在我这里。

网友:
拆下来量下板子上的2,4是不是通的

网友:
喷墨除了能打彩色以外没啥用处了

网友:
热发泡式墨盒喷头一体的彩喷机,除了价格便宜其他一无是处。

网友:
才一年就坏吗?太差了。话说这个板子不是黑色也算进步了,不知道谁家代工的。

网友:
在线检测的结果不一定准,应该用松香笔试试,哪个地方融化了就是哪个地方坏了。

网友:
为啥不上爱普生呢?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