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整修索尼时钟收音机ICF-C112

楼主(2024-03-19):
旧货市场地摊5元淘的,当时电源线和天线都被剪掉了,不知道好坏,电源是120V的。用9V电池试了一下收音机好的,时钟无显示,上网查了一下说是得插电源才能显示时间,先打开清理一下卫生把线接上,我用了220转100的转换器,通电时钟很暗,收音机声音很小,用电池收音机就正常,我发现这个收音机电源有两个变压器,小的变压器是后加上去的,感觉是被人改过了,冒险直接插了220电源,收音时间都正常了,测量了一下后加的变压器输出电压正好是120V,可以直接插220电源了。其他的地方没动,就把滑动开关喷了润滑剂,就这么地吧,5块钱也可以了。顺便问一下,9V电池是一直安上吗?接220时电池是自动断电吗,电池是用充电电池吗?滑动开关从收音机位置到关位置,有时关不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5块钱买个时钟收音机,这个买卖太划算了!

网友:
好大的收音机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捡漏了

网友A:
60Hz,咱这50Hz,表准不准呀!

网友:
外观挺漂亮 啊

网友:
5块钱买个收音机那是非常划算的

网友:
又是一个捡漏,不错。

网友:
一个索尼扬声器也值五元了。

网友:
这个没晶振,不知时钟准吗

网友:
索尼时钟收音机这价格不 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Hz,咱这50Hz,表准不准呀!

时钟不准的,这个是用交流电作为频率源,你看变压器板上有个时钟信号CLK

电路只要简单改动就可以在国内使用,我国使用的交流电源频率为50Hz,只要将LM8560第26脚
(50Hz/60Hz选择)接到第15脚(Vss)即可,如果电源频率为60Hz时,此脚悬空不接。

TMS3450/LM8560 引脚功能

TMS3450/LM8560 引脚功能

网友:
小东西不错呀,值得买

网友:
这个买卖太划算了

网友:
这算是捡漏了

网友:
五块钱就超值了,当年我150收回来的,里面改了220V,也是不准时,后来出了。

网友:
又是 LM8560 时钟芯片。 这小时钟直接市电取得50Hz 信号做基准源。一个礼拜时间就可以快3分钟。

网友:
这个时钟芯片为直接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