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石英钟换晶振和电容

楼主(2024-03-19):
我的两块石英表,不准,误差是一个1天慢3秒,另一个是1天慢1秒,都是慢。前段时间看大家换晶振,于是也买来晶振换一下。考虑到封装的8025ac1.05伏以上的工作电压高于石英钟停走电压,再说也没有温补,就不买了。

买到的晶振,3种:国产0.2元1只、西铁城0.28元1只、kds0.3元1只。各买3个,邮费2元。焊接到机芯上测试,跑了10天,误差分别是1天快1.5秒、0.8秒和0.8秒,都是快,国产的误差大,进口的一样。

听说并联电容可以调慢,又买来了电容4种:6pf,3pf,2pf,1pf。每种1元钱发20个,少了不卖,免邮费。

先上国产晶振+6pf的试试,测试的结果是1天慢1.5秒,没加电容前是快1.5秒,加上电容后是慢1.5秒,也就是6pf的电容抑制了3秒。

粗鲁的算法是1pf抑制0.5秒吗?于是换成2pf的先试试,结果是每天快0.6秒。

应该不是这简单的数学公式。再换3pf的,结果是每天慢0.2秒。虽然我喜欢正误差,但是行啊,也就这样了,每年慢1分钟。我每年元旦调快3分钟,不会耽误事的。

再把另一个机芯用KDS晶振+2pf电容,也是每天大约慢0.2秒。我想如果用1pf的应该是正误差,但精度可能大于0.2秒,就不测试了,这样吧,就是个玩。

另外我发现,电池高电压要比低电压走得快。1.5伏比1.1伏每天快0.15秒左右。

网友:
这个空间这个放得下论坛神器“8025”!

网友A:
长周期测试挺有耐 心

网友B:
这是强迫症啊

网友:
换8025吧,很准

网友C:
是不是用红包撸点电容

网友D:
快了可以加电容,慢了有办法吗?你是用什么办法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了可以加电容,慢了有办法吗?你是用什么办法测试的?

电容并接减慢,串接加快,但是串接不好操作

网友E:
还是用2根漆包线双绞,引出机芯外,观察一段日子,要调整时就剪掉一小段,再观察,再剪,再观察再剪…这样慢慢调整方便些,不用总拆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了可以加电容,慢了有办法吗?你是用什么办法测试的?

我有一块日误差0.08秒的卡西欧石英表,用它做校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强迫症啊

确实是有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周期测试挺有耐 心

换上零件调准时间后,手机照相记住时间,过几天想起来再对一下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红包撸点电容

不知道怎么有红包,就是在淘宝正常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2根漆包线双绞,引出机芯外,观察一段日子,要调整时就剪掉一小段,再观察,再剪,再观察再剪…这样 ...

好方法,不花钱还调的更准

网友:
反正就是多次长时间对时就知道误差了

网友:
1.5V供电的石英钟最理想的就是换8025AC,一个月大约几秒误差。

网友:
应该上8025的

网友:
8025也不是全准,带温补的也是不全准的,另外,一个晶振在不同的表上也会走时不一样,换句话说,精度高的晶振装在不同的表上也不一定走时准,受线路设计影响的,就是手机的网络时间有时也不是标准时间,误差在承受范围就行

网友:
折腾无止境,一年误差1分已算是高精度了

网友:
楼主的耐心,老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