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大佬玩这个1S锂电池电量显示吗?

楼主(2024-03-19):
最近咸鱼看到好多这个模块,有大佬在玩的吗?

网友A:
这是根据电压实现的吧!仅供参考,电量不准

网友:
HM1160单节电池电量指示芯片

网友:
LN60AMR/LN/南麟

基于HM1160的4.2V单串及多串锂电池电量指示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152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根据电压实现的吧!仅供参考,电量不准

用了专用芯片的应该可以。

网友:
我买过60AA芯片,4元多10片,作低电压指示,就用一个led,灯灭,去充电。

网友:
玩具级别!就是测个电压。娱乐而已。并不能准确反映电池剩余电量。

网友:
看着不错,不过没有电压表精准

网友:
有条件用电压表。

网友:
不如电压表精确和方便!!!

网友B:
其实那种0.28的数显电压表也不贵,安装上更直观的显示电压,比这个小LED的好。

网友:
图表式和数字式用途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那种0.28的数显电压表也不贵,安装上更直观的显示电压,比这个小LED的好。 ...

数显的费电吧,没测过。估计有个10ma?

网友:
4段电压检测,也就是个参考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显的费电吧,没测过。估计有个10ma?

颜色不同,电流不同,加个开关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牛

网友:
不包邮,红包没法买,没有价值

网友:
一直在关注这个,挺迷你

网友(2024-07-15):
我做耐压测试仪用了这款芯片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5783-1-3.html
不是很准,最后两格灯经常一起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