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5AB量产问题 load library fail

楼主(2024-03-19):
手上一个海康32G的U盘,冷数据掉速严重,写入速度30左右,当时读取能上100M,1个月以后只剩3M,所以准备量产成SLC模式试试

但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新版黑片工具U0428一直报 load library fail,不管什么模式都是这个错误,换个电脑也是一样,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
盘能正常识别
一点开始就报错了

网友:
我这有其它版本,联系我发给你试试

网友:
3265工具本来就少,西数颗粒的更少,换颗粒

楼主:
用大神给的新版工具开出来了,开一次4个小时
对比下
原本  容量30G,读100,写30(忽快忽慢)
开完  容量11G,读110,写60(稳定)
现在就看放一两个月冷数据读取有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