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各位大哥,我的前氧传感器需要清洗吗?用什么清洗?

楼主(2024-03-19):
看过友友的帖子,洗了氧传感器,油耗降低了,心里老牵挂着我的氧传感器,老车油耗也有点偏高。
就因为看到大家都要用专用套筒,一直没下手。直到看到一位大哥的帖子,用普通扳手拧开后,实在忍不住了。

打开盖子,拔下插头,问题又来了,我的插头太大,进不了梅花扳手。
既然到这里了,也不管了,挡住我的统统拆掉,就用普通活动扳手,一拧就下来了。
现在的问题是,请大家看看,我的氧传感器怎么样,要不要清洗?用草酸还是化油器清洗剂?

网友A:
海马我一直以为是海南马自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马我一直以为是海南马自达的意思

马自达兄弟啊,一家人

网友B:
这个积碳,估计化油器没用,见过用草酸洗三元催化的,这货应该也能行
我也是老爷车,从没动过氧传感器,油耗还可以接受,所以油耗高可能性很多,这只是其中一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积碳,估计化油器没用,见过用草酸洗三元催化的,这货应该也能行
我也是老爷车,从没动过氧传感器,油 ...

用草酸没问题。或者有专用的清洗液

网友C:
我买机头水泡过

也没感觉出有啥改善。

你的氧传感器发黑是汽油燃烧不充分产生了积炭,如果没用燃油宝就多跑跑高速

网友:
这玩意用草酸就可以了。

网友:
那草酸泡泡。

网友D:
看到海马的标,亲切感。第一辆车,海马欢动。

网友:
说是能降低油耗,也没见谁说过降低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海马的标,亲切感。第一辆车,海马欢动。

这个就是欢动啊

网友:
车老了,油耗就高了,再加上现在路上也堵,高点也正常呢

不过,支持洗一下,毕竟能解心病,也能死心

网友:
估计效果不大,老车油耗高原因很多,最主要是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机头水泡过

也没感觉出有啥改善。

有用,心理作用很大

网友:
需不需要洗,凭感觉修车都是耍流氓
去街边小店,借电脑测发动机数据流
前氧传感器 数据流 正常值前氧传感器电压正常值是在0.1至0.9V的区间之内不断变化,
因为电脑版会根据氧传感器数值修正喷油量,点火提前角,而一般平均值在0.4至0.5V,
变化频率不低于每10秒钟8次
变化慢,数值偏就要洗了,洗完还是这样就要换了

网友D:
是辆好车。
我的是09年白色欢动,兢兢业业工作了十三、四年,虽有几次故障维修,但从没把车主丢在路上,修换过左车窗升降机,雨刮电机,速度表步进电机,排气管锈断,发动机漏油换缸盖垫,换过点火线表圈,等,除换排气管,都是自己弄的。认为是一辆好车!!
到前年开的少了,电瓶又不行了,保险快到期前,决定出手退役,虽万般不舍,但也是无奈。
二张退役前的照 片

网友:
发动机仓看着熟,但仪表台你加了胎压,一下子没认出来。你的仪表台中间的钟,我的有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辆好车。
我的是09年白色欢动,兢兢业业工作了十三、四年,虽有几次故障维修,但从没把车主丢在路上, ...

我们的情况一模一样,不过我还不舍得,2厢拉货确实方便我都是当拖拉机用的。远远望去,样子还是看着很舒服。。。

网友:
这是前氧,应该还有后氧吧,一起洗洗

网友:
洗氧传感,用三氯化铁,用5-10%的三氯化铁溶液加过量的盐酸,将氧传感器头放到溶液里浸泡,10-15分钟后取出,用水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