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下SM2263XT做RDT的步骤?灯慢闪快闪什么含义?

楼主(2024-03-19):
开卡的时候勾上Do RDT,然后开完之后应该怎样做?是否要像PS3111那样屏蔽数据脚,只接供电脚?
我昨天试了一次,开完会还接在USB转接卡上开始绿灯慢闪了,然后不懂就放着,等今天早上看变成绿灯快闪了。不知道什么含义?但是获取RDT信息还是获取不到。

另外我开卡的转接板用的是JMS583刷了这个里面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051-1-1.html 最新的固件 JMS583-STD-Release-v00.02.01.00-Bus Power.bin
不知道刷这个是否适合开卡?

网友A:
快闪代表失败了,因为你设置的SLC 10bits,TLC 20bits,有点难为这个颗粒,bics3的TLC,20或者50能跑过,或者酌情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闪代表失败了,因为你设置的SLC 10bits,TLC 20bits,有点难为这个颗粒,bics3的TLC,20或者50能跑过,或 ...

又试了次这次调成20 50,慢闪转成常亮了,但想读RDT结果的时候读不到Can not find RDT block

网友B:
慢闪是正常跑的状态,不闪是跑完了,快闪是出错了,要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
慢闪:正在RDT
快闪:RDT未通过,RDT结果超出阈值
常亮:未进行RDT,或RDT结束

读取RDT结果,不能短接ROM孔

网友:
慢闪:正在跑RDT……
快闪:坏块过多超过设定阈值,RDT失败
常亮:未跑RDT或者RDT跑完结束

网友:
JMS583桥接,RDT要勾选DO RDT,设置好跑几圈以及ECC筛选值,然后写入RDT固件。写入RDT固件后:要么JMS583插电脑跑RDT,要么换9210B单独插电跑RDT,跑完后换回JMS583桥接,就可以看RDT结果和参考RDT开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闪是正常跑的状态,不闪是跑完了,快闪是出错了,要重新设置参数。

闪是正常跑的状态

网友(2024-10-18):
我的会闪两个灯,一个常亮,一个正常闪,等了4个小时,rdt结果7个坏块。但是开卡后,还是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