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890D万能表维修与校准

楼主(2024-03-19):
上次某鱼淘了两个优利德送一个胜利

心理作用,一直以为优利德比胜利优秀
有空就折腾一下胜利看看
其实胜利也很不错
二手回来能开机有显示。。。(主控没烧还有得救)
只是测啥   啥不准
废话少说 上图说话

不小心弄乱了拨片的话  这里有拨片排列图

故障一
     电阻档不能归0    短接表笔能归0
     电压档不能归0   还乱跳
两个相近的贴片三极管烧了.8050三极管换上就可以了

故障二
     电流档测试无反应(保险丝烧)
     换上保险丝后也无反应
     (上图,底下有条细小的铜箔烧断,上图已经用跳线连接上 )
故障三
     电流档测量偏小
      (上图,左边两个贴片二极管短路击穿)

到此维修结束。。。。

开始校准

第一步
     上图,白色保险丝上面一点有两个相近的过孔焊盘(短路相连)
      连接好后上电开机
      进入自检。。。。

第二步
     上图,图中间处两个预留的过孔焊盘(其实是一个预留按键开关)
     不想等自检完成再校准的话
     可以按两下预留开关(也就是短路两下上图的两个焊盘)
     跳过自检

第三步
    想校准什么就拧拨盘到什么位置(最好是先校准20K或者200K电阻档)
    如:
     校准20K档,拨盘拧到20K位置,测量一个准备好的10K电阻
    然后按一下HOLD键。这样就校准好了20K电阻档

    20K电阻档   10K校准
    20V直流电压档   10V校准
    基本上都是相对的档位对半校准
    以此类推

   (注:20A电流档   5A校准)

第四步
   校准好了以后,直接拧拨盘到关机位置。
   最后断开短接的焊盘

校准结束

网友:
收藏下,公司还丢着3个坏的胜利万用表,福禄克15B的屏幕也变成黑色了

网友A:
这坨牛屎应该是单片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坨牛屎应该是单片机吧

我们管它叫IC

网友:
这是个高手,啥都知道。

网友:
很好的教程,学习与收藏是必须的

网友:
呵呵,这坨牛屎叫IC,是A/D转换器,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牛屎;以前老的万用表都是ICL7106或者ICL7107等型号,现在的牛屎是真牛屎,你也不用看型号了,如果IC坏了,直接换新表吧。

网友:
自己修自己校

楼主高手

网友:
收藏一下,学学校准

网友:
不错,至少不是牛屎

网友:
学习了   自己还能校准万用表   佩服

网友:
牛屎的没有修的价值,拆不开

网友:
感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
很详细的校准步骤。以前看到的好多只说怎么进入校准,没有说具体怎么校准。现在是程序校准,不用调整可调电阻什么的吗?

网友:
不错,不错,死灰复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