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外热式受限于结构,只是预热慢。

楼主(2024-03-19):
外热式受限于结构,只是预热慢。当发热芯预热完成。辐射加热区进入红热状态。加热速度和回温速度可是一点都不慢 【揭秘外热式烙铁的发热原理:预热虽慢,加热却一点不慢-哔哩哔哩】 https://b23.tv/Y2BafK5

楼主:
所使用合金烙铁头重10克左右

网友A:
好像俺比较喜欢用外热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俺比较喜欢用外热式

会用了 用啥都好用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这个质量一般般啊!

网友B:
年代不同了,能用跟好用的区别,你要跟个老头讲,他会说以前用喷灯加热紫铜头来锡焊,好用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代不同了,能用跟好用的区别,你要跟个老头讲,他会说以前用喷灯加热紫铜头来锡焊,好用得很 ...

能焊 要靠好装备才能焊。会焊就不再局限于装备。

网友:
其实预热较快的还是那种高频电烙铁,可以瞬间升温很快。

网友:
想速度快的,到淘宝上搜快速电烙铁

网友:
固定发热组件的镙丝最好使用不锈钢材质,否则使用一段时间后,外热式的内芯更换根本取不下来。

网友:
外热式的可以做的很粗大,功率很大。比如焊接水箱的烙铁。电子焊接还是内热的好用。热流失小,可以做的相对细一点。

网友C:
大部分热量都散发到外面了,那一部分电能白白浪费掉,还是内热的热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热量都散发到外面了,那一部分电能白白浪费掉,还是内热的热效率高! ...

外热的一个优点几乎无敌 ,那就是烙铁头太易得 且易加工。

网友:
我都是用淘宝上十几元的调温洛铁,再自己换个好洛铁头用。

楼主(2024-04-24):
如果能瞬间进入红热状态,功率再翻倍到80w  烙铁头重量再减至两到三克 。哈哈哈 。

网友D(2025-06-16):
引用 楼主:
外热的一个优点几乎无敌 ,那就是烙铁头太易得 且易加工。

一根紫铜棒 想要什么形状 挫一下就行, 最简单就来个 马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根紫铜棒 想要什么形状 挫一下就行, 最简单就来个 马蹄头

这种外热式的烙铁头 更容易找  3mm 直径  硬铜线  剪一点 插进去就能用  即使搞个纯银的  也用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