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四路USB快充板做个外壳。。。怎么麻烦怎么来,费事的不能行。哈哈哈。

楼主(2024-03-19):
=========== 2024.3.19 23:58更新,基本确认了主芯片资料 ===============

=========== 2024.3.19 20:38更新,文章后面加上了温度测试和支持的快充协议测试 ===============

主芯片基本判定为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IP6525T芯片,原始设计用途为车充降压SOC芯片。
主要特性摘要:
输入电压范围: 9.6 V 到 32 V
输出电压范围: 3 V 到 12 V ,根据快充协议自动调整
输出 功率 最大 18 W 5 V@3.4 A 9V@ 2 A 12V@ 1.5 A 等)
整机过温保护

此四路充电板上印刷标称输入电压为6-32V,支持协议中包含SCP和MTK PE。按其标称的参数,主芯片的型号应为IP6525S。但实测我先后从四个商家处不同时期(从较早期到今天)购买的六块板子(我买的价格均在12元左右包邮,但价格很混乱,淘宝上也有很贵的,甚至五六十元一片的)的实测参数来看,其芯片均使用了IP6525T,与店铺内说明页面所标参数和电路板上印刷的参数不符。显著特征为:输入电压高于9.6V才能工作(6525S为6V),快充协议中不包含SCP和MTK PE(6525S支持)。
快充支持测试图在主贴文末。

最初这板子刚出现的时候,还没有外壳,我就自己拿激光打标机定位了三面的孔位,给他做了个外壳。因为图纸有了,所以后来又多做了几个自己用。
但是没多过久,网上就出现亚克力版的外壳了,后来还出了3D打印版的外壳,而且都挺便宜的。。。

不过话说回来我这外壳也不贵,就是费手工,哈哈。

先是激光打标定位和打字,多做了几个,有的带开关有的不带。。。

然后,手工铣床开方孔。CNC不是没有,但是定位太麻烦了,还不如手工来。

装开关和5.5插孔(还有一个版本是直接开孔进去,插头直接插PCB上的插孔,缺点就是弯头进不去)。

装配起来:

固定电路板的螺丝打的沉头孔,看起来好看点儿,顺便打个铭牌。。。

问题:估计是买的最便宜的四路USB快充板(不到12块钱一个还包邮),芯片缩水了。PCB上标称是6-32V,实际测试,低于9.6V不能正常启动,稳妥的电压是9.8V,一般用在12V或者19V供电没什么问题。输出的话,9V以上的电压到不了他的标称最大电流。但是也能稳定工作。。。
另外,商品页面的评价里有冒烟的有起火的(好像有?记不清了),不过我的俩基本上每天工作10小时的,已经用了一年多了,没什么毛病。可能,手机充满不需要很久,所以他并不在高负载下连续工作的缘故?

==============================================================

补充测试:焖烧升温情况及协议支持情况(板子很廉价,只测试一下数据,并没有鼓吹他多好的意思。。。商品评价里时不时有人评价冒烟了什么的。。。)。

这家伙本质是个DC-DC变换电路,我记得LM2596时代,输入12V输出5V 2A焖烧都没任何问题,现在的变换电路频率提高后效率应该还有所提升,我用了大概一年多,一直都挺稳定。但是没有在四路最大功率的情况下使用过他。不过,他里面是四个单路DC-DC变换电路,所以测量单路是有参考价值的,好多朋友回复提出了散热问题,搞的我也好忐忑,于是决定测试他一下看看情况。。。
图的时间顺序乱了,就不再费事排半天了,测试方法:
环境温度25度,输入电压19V,盒子盖着,分别输出三次:
5V 3A
9V 2A
12V 2A
每次测试大约10分钟,中间几次打开盒子抽查温度,看温度是否还在上升,等到温度基本不再上升后,再关闭盒子等待满十分钟,打开盒子后热像仪马上测温拍照,然后等待片刻散热温度略下降(电路还在工作)后再拍照。
5V 3A的情况下十分钟后PCB主芯片覆铜面温度最高大约71度。
9V 2A的情况下十分钟后PCB主芯片覆铜面温度最高大约59度。
12V 2A的情况下十分钟后PCB主芯片覆铜面温度最高大约58度。
除了5V 3A的情况下夏天四路满载时间太长估计是承受不住的,其他状态下看起来是没问题的。

这个是对输出进行了三次QC 2.0的5V 9V 12V诱骗输出,测试满载状态的USB端口输出电压。

(弄明白了主芯片是IP6525T的情况下,就明白了这张图里为什么1.99A的输出电流时,输出电压只有11.03V。因为6525T的12V最大输出能力只有1.5A。

这个是测试支持的协议。受测试器的限制,有些充电板自己标称支持的协议未能测试。

补充内容 (2024-3-22 22:59):
经过对比Datasheet,主芯片原始设计型号应为IP6505(24W),而非IP6525S(18W)。但后期廉价版本应该是用了IP6525T代替。

网友:
不错啊,很好的

网友A:
这是直接焖烧,真要4路满载直接冒烟~

网友B:
这种黑胶版的散热不太好,做的很小巧,外观很好看,就是长时间实用,要考虑散热才行。

网友:
晓月禅师出品

网友C:
有激光打标机就是爽,侧面开些孔,装一个手指头大的风扇强制通风

网友D:
激光雕刻的?字也是激光刻的吗?

网友E:
有设备就是好呀 我给这些接线盒打孔都是看缘分的

网友:
可以啊,便宜耐用

网友:
这外壳DIY的不错,下功夫了。

网友F:
壳子不打些孔辅助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直接焖烧,真要4路满载直接冒烟~

虽然我这么用了一年,但是一听还是有点担心。。。于是实际测了测,因为是DC-DC降压电路,室温25度输入19V,闷着的时候,除了5V3A满载的时候温度有点高,芯片附近覆铜达到了71度,其他都在58度左右,如果真是四路5V3A满载,估计超过半个小时就危险,其他情况下看起来是安全的。。。

网友:
不贵的配件,费时的手工,完美的结合,方便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黑胶版的散热不太好,做的很小巧,外观很好看,就是长时间实用,要考虑散热才行。 ...

测试了测试,还行,能接受,测试内容附加在主帖子末尾了。。。

楼主:
善哉善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激光打标机就是爽,侧面开些孔,装一个手指头大的风扇强制通风

测试了测试,还行,能接受,电源部分是外置的,这部分只是一个DC-DC降压电路,效率还算可以。。。测试内容附加在主帖子末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雕刻的?字也是激光刻的吗?

所有字都是雕刻的,打孔位置也是激光标记出来的,至于孔,都是手工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设备就是好呀 我给这些接线盒打孔都是看缘分的

我以前也是看缘分,强迫症忍不了,痛下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壳子不打些孔辅助散热?

测试了测试,还行,能接受,电源部分是外置的,这部分只是一个DC-DC降压电路,效率还算可以。。。测试内容附加在主帖子末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