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24口千兆交换机为何空载功率那么大?

楼主(2024-03-19):
8口TP交换机的空载功率不到2瓦,基本只有1.5瓦左右,
按这么算TPLink24口交换机空载功率应该接近5瓦,

但是为何实际上TPLink 24口千兆交换机的空载功率超过10瓦呢

网友A:
与里面的芯片功耗相关。。。

芯片的类型,,数量。。。

不是按LAN口数的倍数计功耗,,,里面的芯片不同,数量不同。。。

千M和百M就相差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里面的芯片功耗相关。。。

芯片的类型,,数量。。。

TP 8口千兆功耗空载不到1.5瓦

网友:
别测了,企业级的哪个是省电的。

网友:
去年捡到一个,挂咸鱼卖了150

网友B:
我华为24口交换机 空载还25W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TP 8口千兆功耗空载不到1.5瓦

你确认交换机芯片一样,只是个数不同吗

网友:
企业级的不考虑功耗要求稳定度

网友C:
家用和商用的区别,家用机可以开节能,商用机基本都是长期高性能,不允许低功耗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和商用的区别,家用机可以开节能,商用机基本都是长期高性能,不允许低功耗待机。。 ...

哪里可以买到24口千兆节能交换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华为24口交换机 空载还25W呢

华为24口交换机 空载还25W,你家里长期开着这个交换机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里可以买到24口千兆节能交换机呢?

24口千兆,基本很少有节能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口千兆,基本很少有节能型的

16口千兆是否有节能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6口千兆是否有节能型的?

如果非要节能的,建议买多台家用型号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