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坏掉的四口充电器换个壳

楼主(2024-03-19):
一个四口充电器,坛里商家那买的,用了好几年,摔坏了。修过一次,那次开壳后发现220V插头的线是压接上去的,本来就不牢靠,把插头摔的缩进去了,焊上后用哥俩好固定,又重新喷漆用了一两年。这次又接触不良了,先是听到打火的滋滋声,然后闻到环氧树脂特有的焦味,于是又拆开,原来插头不是铜的,上次没焊住。外壳已经不能用了,留下内脏,之所以没扔掉,是因为这个充电器是慢充,不带协议,而我习惯睡前充电,一充就是一夜,慢充反而安全些。

为了做外壳,下单一根PVC管,外径63mm,壁厚3mm。

手工热塑形工艺,这次有点翻车,端面不规整,有点腰子状。

一截管子压成板材,剪到差不多的样子,再打磨

做成堵头,过盈配合,需要用力砸进去

开两个孔,插头换成黄铜的

因为高度的限制,螺丝没用上,不过这次保证焊牢了

这里垫上一层绝缘纸,然后装配上去

体检的小杯子,调配一杯电子胶,我已经被哥俩好坑过好几次了,这次换电子胶,专门灌注电路板的,也是维修人员最不想遇到的东西

充电模块悬空,灌胶一小截,起到绝缘跟固定的作用,确保不灌到发热原件处

做面板,还是3D打印,有点弯的不规则形状

先试着硬塞进去的,准备打胶固定,结果撬不出来了

LED灯忘了从孔里伸出来,后来发现幸好没做,这灯太亮了,跟小夜灯一样,原来那个外壳,要凑上去才能看到有个指示灯。

网友A:
外壳做的牛,手工热塑形工艺讲讲

网友:
这手工真可以啊~!!

网友:
尺寸配合很好,太精细了

网友:
我该说啥,pvc永远的神?

网友:
手工配3D打印机,完美恢复初始状态,不错。

网友:
手工大佬,感谢分享!

网友:
这手工真厉害

网友:
万能的PVC管,做的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做的牛,手工热塑形工艺讲讲

放火上烤,电吹风,软到一定程度就能压扁了

网友:
这个手艺真漂亮

网友:
PVC大法好塑形,手工能力强。

网友:
手工热塑形工艺

网友:
这个四口的板子我好像也买了几个,现在都不知道扔哪去了,不过楼主PVC管的改造确实漂亮。

网友:
楼主照片用什么设备拍的,真清晰!

网友:
白色薄一点的pvc管子加工容易一点哈哈

网友:
这塑形技术真牛

网友:
有点像第一代的小米充电宝,usb那头要是同一色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