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免费的手电钻电池

楼主(2024-03-19):
拼夕夕上买一个手电钻电池,检测下面一排电池是沙子电池,要求商家退款不退货,商家不同意,于是发起假一赔十,商家最终同意退款。感觉这个保护板也是不怎么样。

网友:
现在这些电动工具,真正的电池比工具成本还高!

网友:
感觉还行,像大艺款的模具
求楼主PM链接,一起搞死奸商~

网友:
没见捯出来沙子。

网友:
如何知道是沙子饿

网友:
求楼主PM链接,一起搞死奸商~

网友:
充放分口,不能大电流充电,不然那个Q1  mos管撑不住会挂

网友A:
奸商必须收到惩罚,某宝上,并夕夕,臭咸鱼上都存在这样的卖家,一定要保留证据,退款不退货。我上次买了一万毫安的充电宝,就一个电池是真的,四个电池是沙子电池,拆开后拍照上传,卖家只好退款。

网友:
哈哈,楼主上链接,大家合力搞哭奸商

网友:
楼主请把商品链接发出来,坛友们一起撸奸商,对待这种就不能太仁慈

网友:
做工还可以嘛

网友B:
造假又进化了,以前的假电池和真电池是分开的,从连接方法上可以看出来,现在假电池和真电池是焊在一起的,更不好区分取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造假又进化了,以前的假电池和真电池是分开的,从连接方法上可以看出来,现在假电池和真电池是焊在一起的, ...

真假不分,人家怎么能识别的呢,难道一个个测电压吗

网友:
给搂主殿赞!!!
据说暗无天日的地方有"惩罚性赔偿"要到百~千万,所以不出神州这种舜尧.

网友:
之前买4分球阀 原来的是我们这边的本地品牌 丝口比一般的4分球阀大 一般都是31.8 我这个32.6 这就恶心了 要更换只能买它这个牌子的 贵点 换其他的除非熔接连ppr接头一起更换 某宝找了一家图片标丝口尺寸33 心想应该能用 结果到货一量31.6 呵呵 申请退款不退货 卖家最后没同意 只能老老实实买原来牌子的 为了换这个球阀我前后买了4个 后来还是量了尺寸才知道恶心的非标

网友:
碰这么精的买家,,商家要赔光了

网友:
有这样的好事,大家都在等楼主的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奸商必须收到惩罚,某宝上,并夕夕,臭咸鱼上都存在这样的卖家,一定要保留证据,退款不退货。我上次买了一 ...

凡事就怕认真

网友:
电池假的和真的并起不好鉴定,测不出来,装砂电池摇起会响,只能拆掉线才能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