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原来碱性电池没有碳棒

楼主(2024-03-19):
还想拆条碳棒用

网友:
所以要碳性电池啊
碱性电池的叫碱棒

网友:
楼主显然误解了碱性电池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有棒呢?

网友:
那中间的是什么材料的棒?

网友A:
黑色的管是什么?

网友:
拆过碱性电池,里面确实没有碳棒。

网友B:
楼主用碳棒干啥

电解水吗

网友:
才知道,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管是什么?

网友:
是没有碳棒,只有半节金属钎子。

网友:
结构变了,正极包裹负极,原来正极碳棒变成碳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碳棒干啥

电解水吗

这么快就猜到

网友C:
用铅笔芯啊,6B铅笔就很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铅笔芯啊,6B铅笔就很好用了

也对,我怎么没想到。不过一号电池的碳棒也大,能当电极,想试试能不能焊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对,我怎么没想到。不过一号电池的碳棒也大,能当电极,想试试能不能焊东西 ...

做电极的话多并几根就行,焊东西用1号电池碳棒不错,看过视频人家用的就是电池碳棒,只要你有个功率够大的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
碱性电池没❤啊

网友:
以前的经常拆出来。现在已经几十年不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