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颗粒?什么主控支持?

楼主(2024-03-19):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颗粒?什么主控支持?网上都查不到。

网友:
那么大个I,,,英特尔闪存颗粒

网友:
下2258XTd的量产软件 进去看自动选择

网友:
这不很明显的英特尔颗粒吗?右上方还有颗南亚的缓存,主控看不见,没拍全。

网友A:
标是假的,颗粒真实型号以识别到的颗粒ID为准

网友B:
什么主控支持?板子上的主控就支持啊。

看版型,应该是慧荣sm2258h,闪存是BGA316的,大概率是三星拆机闪存,这个搭配,出问题的话至少是爆了1个ce。128gb的容量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这标识字迹一看就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主控支持?板子上的主控就支持啊。

看版型,应该是慧荣sm2258h,闪存是BGA316的,大概率是三星 ...

是以前金典的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是假的,颗粒真实型号以识别到的颗粒ID为准

有什么软件能看到I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什么软件能看到ID???

用毛子的工具
http://vlo.name:3000/ssdtool/
截至发帖前这个网址可以正常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毛子的工具
http://vlo.name:3000/ssdtool/
截至发帖前这个网址可以正常访问

点进去了,全是英文,不太懂!

网友:
这个标是假标,应该是三星的颗粒,用2258H的工具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