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锈的更狠的不锈钢?

楼主(2024-03-19):
停止供暖了,用一下小热水器,结果啪啪滴水,拆开发现一个不锈钢管件烂出窟窿:

内孔已被锈堵成一个小孔了

挖出一堆黑锈

清洗了一下发现管内烂出很多坑,跟密封垫子接触部位已经豁口了所以漏水了

而且罗纹部分也有穿孔了,险些爆裂大水漫灌了

这个管件磁铁不吸,生锈也是黑色的,是真的不锈钢吧?但是比生黄锈的铁件更可怕,铁件生锈但不穿孔吧?

网友:
不锈钢也生锈还叫不锈钢

网友A:
不锈钢个鬼哦,是锌合金,磁铁当然不吸了

网友:
应该是201不锈钢,如是304估计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个鬼哦,是锌合金,磁铁当然不吸了

锌合金是白锈,这个是黑锈,锌合金砸碎砸不扁,这个砸起来扁而不碎,而且店家说是不锈钢,所以不知啥玩意儿?

网友:
可能是201的材料。

网友:
不锈铁也不至于这样啊

网友:
寄给我,我这有X光荧光光谱扫描仪,能看出成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锌合金是白锈,这个是黑锈,锌合金砸碎砸不扁,这个砸起来扁而不碎,而且店家说是不锈钢,所以不知啥玩意儿? ...

锌合金杂质多的话锈也有黑色的,但是如果是锌合金,用锤子砸还能砸扁这个就匪夷所思了,我也搞不懂了

网友B:
这不锈钢,可怕,,不锈钢与铜,,难道真的是铜更耐用

网友:
绝对的锌合金

网友:
这个是补芯吧,其实热水上用还是建议用铜的补芯,不锈钢的延展性没有铜好。

网友:
不像是不锈钢的。都锈蚀了

网友:
小厂的料,金相组织不均匀,再和热水器里的铜件形成原电池……

网友:
能锈成这样,也不像锌合金,如果不是不锈钢难道是铁。

网友:
相比于水龙头,水的净度怎么定,特别是停水检修过后的一阵子,放出来的跟泥巴水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产生了电耦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锈钢,可怕,,不锈钢与铜,,难道真的是铜更耐用

黄铜的管件已经有很长使用历史了,就算现在的惨白色的渣铜,可靠性也毋庸置疑,不锈钢兴起没几年,如这种的真就不成,可能304等类型才靠得住吧?其他材质如塑料会老化脆碎/铝合金会腐烂不堪/锌合金渣渣渣等等用在水管上就等于挖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