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omegasays hhm1万用表不开机了

楼主(2024-03-19):
东西到手有几年了一直放着,前些日子看到想用用发现不开机了,开折中间是语音模块二个保险很普通板子很漂亮这个语音播报的扬声器就是这个电源换新电池也不行都是焊上的也不整个插头焊下屏蔽线上面的按扭板不好折下来了很干净这个金色的不知道是啥后面测温插头是陶瓷的这线还绕最后发现是这里的问题焊上OK这个正极表笔有二条线这个按扭是语音开关开机正常测温直流电压交流电压重新编写太难了下次再说吧。

网友A:
看了你的图片我觉得你这个是电池卡扣脱线了,别的好像也没坏。
之前修过一个设备有这样的故障,后来焊接上去就好了

网友:
顶部显示的万用表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也不开机了

网友:
这种设计应该是考虑挂在腰间使用的。

网友:
这做工是真的口水啊

网友:
之前在海鲜市场看到过。但是感觉价格有点高,还是没有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也不开机了

卖了吧,卖了买糖

网友:
小日子产品做工不服不行

网友:
貌似有人拆过这表,做工和葫芦壳有一拼。

网友C:
这表看着有年头了

网友D:
据说反应很慢,当年也想买一个玩玩

网友:
老款万用表都陆续无法使用了,看看维修贴介绍说比较难修复,直接放弃换新了

网友E:
这个闲鱼有卖,前几年就卖120。

网友:
当年我都下单付款了,后来不良卖家说成色好的要加钱,一生气就退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闲鱼有卖,前几年就卖120。

我这个买了有五六年了,当时85买的。现在价涨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反应很慢,当年也想买一个玩玩

反应却实慢些,对我这小白还是可以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看着有年头了

这表真是老表,现在的都是牛屎集成的,要不就要花大价钱买那些好几百大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图片我觉得你这个是电池卡纸脱线了,别的好像也没坏。
之前修过一个设备有这样的故障,后来焊接上 ...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