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台灯拆解

楼主(2024-03-19):
某宝上面几元钱买了一盏台灯还带了调光功能,有三色功能,闲来无事拆开看看。

触摸调光的,里面的芯片被打磨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控制芯片。

充电芯片丝印是 57b08 ,实测充满断电电压为4.23V

后面又把充电接口改成type-c的了,由于这两种接口的尺寸不一样大,改后线路板不是很好看了,要飞线才能解决,就是为了充电方便点,不用专门带线了现在手机基本都是type-c接口了,没发图了。

改后的样子

网友A:
电池多加几颗,是不是半年不用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多加几颗,是不是半年不用充电了

电池大一点充一次电是可以用很久

网友:
带的电池容量小,我的把手机上换下来的旧电池装上了

网友:
几块钱很值了

网友:
几元钱很值了

网友:
里面空荡荡的,旁边加个tc口线并过去,双用充电多好,扩孔不太美观,电池可以加几个并联,然后得上tp4056充电板,都是几块包邮的,有红包可以免费

网友:
看电路像是SGL8022W之类的触控芯片

网友:
壳子那么大,灯板太小了。

网友:
嗯看着不错的样子

网友:
几块钱用着玩呗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别当阅读灯就可以了。

网友:
便宜,好用,要啥自行车。

网友:
空间挺大能多装几个电池

网友:
本身的性价比已经比较高了,再更换18650的锂电池性能翻翻。

网友:
应该是单触摸双pwm输出控制芯片 5脚触摸 7 8胶pwm输出 和我前几天修的台灯换的那个芯片一摸一样

网友:
灯板太小了

网友:
移不动台灯还是别折腾了,浪费时间

网友:
几块钱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