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玛小熊充电器跟普通的铅酸电池充电器有区别吗

楼主(2024-03-19):
家里一辆艾玛小熊电动车60v的充电器让人偷了,눈_눈。

一问原装60v的石墨烯电池专用充电器要90,通用的才50左右,想问问各位大佬,这个一样吗?

网友:
铅酸充电器都是一样的吧。现在基本都是三段式脉冲的了。

网友:
都是二根线的可通用。

网友:
我买过二手的电源板。电源板 外壳 线风扇加起来才不到三十块 专卖店问我要120。我的也艾玛是60v20a,用着还行。不过现在这些二手垃圾也涨价了。艾玛早期充电器都是西普洱代工。西普尔好像代工过很多牌子。论坛有大量拆机图片。真假还是很容易分辨。现在的充电器都灌胶了看不到。不知道现在的充电器电压变了没有我的69伏输出。

网友:
只要充电电压插头一样就行

网友:
主要看充电电流和电池要匹配,差不多就行。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最终还是买了原装的,主要是着急用,还价到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