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SR501模块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24-03-19):
之前给老家的院子里装了几个太阳能灯,光感的,天黑就亮了,用了两年多电池不行了,我就想着改成用SR501红外加光感的,这样就能提高电池的寿命。

使用的就是这个电路

灯是这样的,上面是太阳能板,按上面的电路接了,始终都不能亮,把4.7K电阻去掉了也是不行,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是不是SR501模块输出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A:
你应该是用了太阳能灯的外壳,没有用里面的电路板吧。用万用表测一下红外模块的输出,看看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还是不亮灯,那就把三极管换成mos管

网友:
百度了一下SR501的工作参数,供电电压最低是4.5V,用锂电是不是电压太低了。

网友B:
拆了模块那个稳压芯片,否则不能用于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模块那个稳压芯片,否则不能用于电池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之前我看很多人都使用锂电池给这个模块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用了太阳能灯的外壳,没有用里面的电路板吧。用万用表测一下红外模块的输出,看看电压有没有变化, ...

是的,只是利用了太阳能板和电池

网友C:
直接买个带红外的。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带红外的。简单省事。

主要是想废物利用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之前我看很多人都使用锂电池给这个模块供电

原始模块是5V变3.3,直接用电池很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始模块是5V变3.3,直接用电池很不稳定

我之前做过几个也是锂电池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把红圈内的这个二极管,直接短接掉,把那个4.7k的电阻也去掉,也直接短接,再试试看,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