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排线锁扣掉了该怎么装呢

楼主(2024-03-19):
平板主板出了点问题,拆下来清洁,一不小心刷着,把排线锁扣搞掉了,用手机拍照放大看,好像还没有损坏,孤陋寡闻的我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请教一下:  没有显微镜等,就是居家条件下一般工具,这个排线扣该怎么装,然后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好像梳齿对着排线座推进去就行

网友:
对准了,插进去,在外面再贴上胶带

网友:
没有技巧推进去

楼主:
继续请教 ,是平放推还是垂直方向向下推? 平放的话,有白线的这面时朝上对吧?

网友:
有卡扣的坏了应该看不住了

网友:
按回去就行了,如果卡不住,弄点胶布贴着

网友:
这个地方很少坏的,你试着装一下看看,如果实在不行只有更换了,具体你问的什么角度安上去
没装过的都不知道,实物在你那你自己试试最靠谱

网友:
可能有扣子断了,会扣不紧
可以去买一个完整的扣座过来,分解安装好

网友:
看看卡扣只要没断,就能装回去。

楼主:
补充一下,卡扣是平行于pc板放置,然后对准位置压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