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塔机箱做NAS,是否有办法搞成每个硬盘都有独立开关?

楼主(2024-03-19):
可以灵活选择用哪几个硬盘,

不要所有硬盘都上电,
只有用到的时候上电,
有办法做到么?

网友A:
在供电线上做文章,,也得在开机前。开与关。。SATA不支持即插即用

网友B:
硬盘抽取盒子本来就有开关

网友:
整个继电器,控制每一路硬盘的供电。

网友:
电源线上自己装开关,问题是有这个必要吗?你是觉得硬盘太耐用想早点挂么?硬盘突然掉电可是大忌

网友C:
琴键控制继电器供电

这是比较省事

开关可以装在机箱后面或侧面

买现成的更美观

网友D:
硬盘可以自动休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供电线上做文章,,也得在开机前。开与关。。SATA不支持即插即用

sas硬盘是否支持即插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可以自动休眠啊

用win10做系统,硬盘可以休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琴键控制继电器供电

这是比较省事

开关可以装在机箱后面或侧面,

只控制供电,数据线不用断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抽取盒子本来就有开关

硬盘抽取盒子,你说的是光驱位硬盘盒么?

网友E:
刚买了个群晖的NA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买了个群晖的NAS

你买的哪个型号群晖?

网友F:
引用 楼主:
sas硬盘是否支持即插即用?

硬盘肯定都支持,就看主板支持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盘肯定都支持,就看主板支持不支持。

不支持sas的主板,插个raid卡,是否就支持sas硬盘了

网友G:
没有关机指令,突然断电,硬盘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关机指令,突然断电,硬盘容易挂

机械硬盘这么容易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哪个型号群晖?

群晖DS423+2G版, 扩展了一根4内存条,四盘位

网友:
改供电线,我以前改过,不过都是冷切换,也就是开和关之前需要先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供电线上做文章,,也得在开机前。开与关。。SATA不支持即插即用

2024年了,sata支持热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