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带电源开关的PISO尚品尚调温电烙铁拆解并改进

楼主(2024-03-19):
直插936电烙铁很少手柄上带电源开关,淘宝买了支拆开瞧瞧。。。

楼主:
手柄对比华秋稍大点,原厂没加橡皮护套,加个手感好多了,线材很一般,换成硅胶线软些,有线类似无线的感觉

网友A:
楼主这936烙铁多少米

楼主:
开关用的好似手电筒开关,可随意用936头。调成330度左右,可随时开关,家用真的很方便,

网友:
这么多烙铁,,工具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936烙铁多少米

26米包邮,,,品尚五金专营店

网友:
大道至简,真的不需要那么多工具。

楼主:
内芯和那些十来块的调温936烙铁一样,只多了个电源开关。但手柄材质厚实,加热比改了白光653芯的华秋化锡慢得些。以后有机会换上白光芯

网友:
我直接在线上串了个床头开关

楼主:
我是日式小开关里串个1N4007

楼主:
但总得起身开关,麻烦,还是手柄上带开关方便

楼主:
比起38秒化锡可用的白光25W芯还是性能差些。。。刚试了下1分多钟,可能是我设在330度吧。

网友:
带开关用起来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柄对比华秋稍大点,原厂没加橡皮护套,加个手感好多了,线材很一般,换成硅胶线软些,有线类似无线的感觉 ...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带开关确实方便一点,能用936头子也是一亮点,咱们需要啥,厂家就做啥,厂家也开窍了

楼主:
Goot,KS一60,原装6B头,化锡二分多钟,慢哈,

网友:
这么多烙铁,看来有收藏的癖好

网友:
像这种超过10块钱我就没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