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又可以愉快的噗噗噗了,飞利浦无线电动冲牙器HX8340拆机维修

楼主(2024-03-19):
手里的飞利浦电动冲牙器最近有点问题,触发开关有时候不灵敏,得比较大力按下去才能喷射,再一个冲牙器运转的时候,感觉内部运转的部分有点费力(听声音,跟之前不太一样),准备拆开维修一下

这个冲牙器是飞利浦的Sonicare系列的

型号是HX8340,在罗马尼亚组装的,出厂日期是2016年

喷射的按键,它下面的开关应该是有问题,导致按下去经常失灵

储水仓,里面的容量大概有12ml,一般来说还是够用的。水仓平时都是密封的,容易滋生细菌,有条件的话建议隔一段时间往水仓里面注入一些75%的酒精,然后一点点的把酒精喷出来,顺便对管路也做一次消杀

电源开关兼喷射模式设置,喷射模式可以是单次喷射、两次连续喷射和三次连续喷射,点按开关选择模式,长按开关是开机关机

拆开这个冲牙器不需要额外的工具,中间有条缝,两只手分别攥住缝的左右,然后像拧毛巾那样拧冲牙器,同时右手用力往右拉,运气好的话,拧+拉几次就能开(卡扣结构)

冲牙器中间有个防水胶圈,不过密封的可靠性并不高,这个冲牙器不能全身水洗,大概率会进水,所以用完了用湿巾或者纸巾擦拭一下就行

驱动电机和减速齿轮

这边还有一个齿轮,冲牙器已经用了好多年了,目前看来齿轮系统都比较缺乏润滑

更多机械结构图片可以参考坛友拆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87022-1-1.html

冲牙器主板,表面喷了防水胶。焊盘M+和M-是接电机;B+和B-是接内置的4.2V锂电池;ACT两个焊盘是接喷射开关。这个冲牙器要拆卸总成的话有点麻烦,得把B+B-和ACT一共四根线都焊下来,才能把总成拔出来

MCU用的是PIC16F726,很便宜,几块钱一个,可冲牙器一个要卖好几百

把电池的导线焊下来,外接可调电源代替电池,测试一下冲牙器运转费力是不是因为电池衰减的原因

可调电源设置为4.0V@5A,测试结果发现不是电池的问题,用可调电源驱动,冲牙器运转也是一样费力

那就做润滑处理吧,红霉素眼药膏(99%是医用凡士林),挤一些到齿轮组上

这边的齿轮也挤一些

来个视频,润滑之后的冲牙器运转就很顺滑了,不再像之前那样慢悠悠+吭哧吭哧的了

下面开始处理失灵的开关,拆开关得先把总成拆下来,然后拧下上壳里面的这两颗小螺丝

然后喷嘴固定底座和按键扳机就能拿下来了(图里拆的是以前用坏掉的一个同型号的冲牙器,因为要拆它的开关用)

锅仔片的开关

开关小板是用泡沫双面胶粘在壳子上的

拆开此次需要维修的冲牙器的开关,锅仔片开关两面都锈蚀的比较厉害了,照理说打磨一下触点再滴点WD40应该还可以继续用,但固定锅仔片的胶纸揭开之后再还原回去,防水能力就几乎为0了,用不了多久还得坏,所以这里选择了直接替换整个开关小板(从之前坏掉的那个冲牙器上拆的)

替换好开关小板后用这种1mm的泡沫双面胶粘回去,太厚的胶带不行,会影响按键扳机的行程

然后把B+B-和ACT的四根线焊回去,取水的管路重新接好,线都整理一下,然后把上下两个壳子怼回去就行了

冲牙器修好了,悟空又可以愉快的猛揎(xuan,四声)人参果了

EOF

网友A:
真高级啊

还用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高级啊

还用这玩意

必须用啊,刷牙以为自己把牙刷干净了?用冲牙器冲一遍,牙缝里能冲出一堆东西来(种类及味道不可描述)

网友:
声音很贴切啊 嗯~嗯~噗嗤 噗嗤

网友B:
原来是缺油,啪啪啪的声音很销魂话说这玩意儿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缺油,啪啪啪的声音很销魂话说这玩意儿好用吗

好用,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很容易清理出来,比牙签和牙线更好

网友C:
“储水仓,里面的容量大概有12ml”,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原理和我这个一样,大同小异,我的差个手柄

网友:
飞利浦的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电机转速还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储水仓,里面的容量大概有12ml”,是不是写错了?

是应该写容积?

网友:
冲牙器好用,冲洗非常干净。

网友:
上次谁说的,总用这玩意儿不是牙容易活动提前下岗么

网友:
冲力有多大?

网友:
能冲掉牙缝里的肉吗

网友:
谢谢分享,用红霉素眼药膏做润滑,办法不错。

网友:
佩服什么都可以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应该写容积?

12mL太少了,一般冲牙器起码100mL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mL太少了,一般冲牙器起码100mL起。

飞利浦的这款冲牙器喷出的不是纯水流,是水和气体混合的高压流体,每次消耗的水很少,所以储水仓有12ml基本上就够用了,坛友说的那种100ml水仓起步的冲牙器,和飞利浦的这个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