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调光LED,从亮调暗,电感就有吱吱声,怎么修?

楼主(2024-03-19):
直接开灯到指定亮度,无论多暗,都不会有吱吱声。

先开到比较亮,再调暗,就有吱吱声。

猜测是电感传出来的声音。什么原理导致这种情况?
简单粗暴加502胶水行吗?

网友:
502不耐高温吧。

网友A:
还是浸绝缘漆为好,安装后用热熔胶加固,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浸绝缘漆为好,安装后用热熔胶加固,看看效果。

简单浸漆不行的,清漆太黏稠。要加热或者抽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