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5V 12V的易驱电源,大变压器 输出电流能到4A而不降压

楼主(2024-03-19):
当年主电容不行,带硬盘就降电压,气的我把电容,功率管都掰断了,后来懂了点知识,换个大电容,47UF的,质量也好很多,再拆个13007装上,然后次级431调高了点电压,

测试了下,输入功率能到57W,电压还稳定不掉。这个高频变压器,真是够分量。里面线应该狠粗。

另外那个电源,就差很多,但带硬盘没有问题

网友:
这电源和我的飚王硬盘盒电源很像

网友:
功率够了带负载当然不掉电压啦。

网友:
电源不算好带个硬盘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做工比我网购的强很多,感觉带硬盘盒没有问题

网友:
你带什么硬盘?外置机械式的?

网友A:
我的2个易驱电源也是掉电压厉害

楼主:
原来还有个更差的,我测试了下,12V,1A都掉电压。彻底被我魔改成可调电源,也就是431加了可调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个易驱电源也是掉电压厉害

你可以拆开,给431下拉电阻,并个不要太小的电阻,提升电压

网友:
最近开始流行玩改可调电源了,好手艺

网友:
很明显,大点的那个功率大得多

网友:
不错,修复了可以继续用。

网友:
带个硬盘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是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新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新的了吗?

主电容的容量要大

楼主(2024-04-18):
这种自激震荡的,待机功耗都有3W,相当的大

网友:
老电源就是用料实在

网友:
功率足自然就不掉电压,当然稳定了

楼主(2024-05-25):
搞成驱动电机的了

楼主(2024-08-29):
变压器大的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