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NIRSI菲尼瑞斯DMT-99全自动彩屏多功能万用表开箱拆机测试

楼主(2024-03-19):
近几年很火的新秀品牌,近些年推出了一系列各种测量仪表!
年前,厂家联系过我,想合作,但听说我不带货后,厂家表示考虑一下。。。哈哈,可能害怕了。
很多人咨询我这个牌子,我也不好说好还是坏,毕竟没玩过,决定入手一个体验一下!型号选择了DMT-99,这款是按键版全自动万用表。
重量很轻,塑料外壳手感比较滑,身材比较宽,手小的握持感觉略宽了了点。彩屏看着舒服。内置锂电池。
模拟条搞的花里胡哨的,在屏幕两侧显示。体验来说,观察模拟条不是很舒服,不如常见的底部或者顶部模拟条。也可能是习惯问题。
这表简单体验一下,最有用的功能我觉得是记录模式,可以代替纸笔,非常方便的记录你想要记录的数据。还有简单的趋势图记录显示。
计数是9999,我对于9999计数没多少好感,量程怪怪的。猜测应该是7501系列的芯片。
电压挡,这表缺少毫伏挡。电阻挡有9.999Ω挡
精度方面只能说还行,很多测量精度马马虎虎(一部分原因就是9999计数的原因,视觉上会显得误差大)
电阻挡分辨率达到0.001Ω,但是砍了大大的底数,感觉这分辨率没卵用。
另外,有时候感觉尾数是个假分辨率,输入值变化了,尾数却纹丝不动。。。。算法有问题。
测量速度,接近7501的速度,比0660快,有意思的是这表看不到量程切换的中间过程,属于后台直接换挡!
电压,电阻测量速度都还可以,电容测量速度巨慢!通断挡二极管挡二合一的挡位,反应不太灵敏。
自动测量模式,低于0.7V识别为电阻,高于0.8V识别为电压,卡中间了,就没反应了,啥也不识别。
笔座一般,兼容性不好。很多插头插不进去,还接触不良。
内部做工还是很规矩的,黑色的主板,硬封芯片,主板焊接的也还可以。
尾部有个按键不知道干啥的,试了一下,按了之后就关机了,强制关机键?
总体来说,设计有创新,测量体验还需改善!

楼主:
同时按住hold和NCV,开机进去校准,自检完成后,屏幕中间显示一个毫伏,试着输入一个毫伏信号,发现显示值和输入值不一致,没敢进一步操作,这个过程我之前在别的表上见过,还把校准搞乱了,只能返厂换板。
按住菜单键开机进入固件升级模式。此模式不能用关机键关机,可以捅一下底部小孔内的按键来关机。

网友:
刚买了他家的USB表,不过万用表这种东西还是比较相信传统厂出的

网友:
其他不说typec和内置锂电还是值得夸奖一句的

网友:
好表好表好表真多呀

网友A:
0.7卡bug了,哈哈。不是不会修老板不愿意带货,而是不会修老板看不上这种货色

网友:
外观太颠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卡bug了,哈哈。不是不会修老板不愿意带货,而是不会修老板看不上这种货色 ...

饿死也不带货。。。

网友:
看来精度有待提升

网友:
这表还是蛮有特色的,内置锂电,计数9999.

网友:
屏幕感觉没利用好,模拟条一个就够了,字再大些。虽然精度一般般,还一度卖断货了,也是当下仪表市场的泥石流了

网友:
太差了,本来看到有一家120元还想买来着。

网友:
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
所以仪表这个还是买大品牌的靠谱些。。。。

网友:
一看这黑板就没兴趣,不好找线路
现在的表都往大屏方向走了,没办法

网友:
这外观设计风格,是学了飞机仪表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饿死也不带货。。。

带货,粉丝也会跟上一波。下波就只能砸你的牌子。看下那个更重要。

网友:
中文显示有点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