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飞利浦6.5W LED灯泡,改哪个电阻可以降一点亮度?

楼主(2024-03-19):
一个飞利浦LED灯泡,拆开外壳看一下

里面只有4个灯珠

6.5W

顺便请教大神,改哪个电阻可以降一点亮度?

网友:
10Ω和68Ω并联,拆掉68Ω的试试吧,拆10Ω的估计太暗了。

网友:
改亮后就不耐用了

网友:
亮一点不好么,还有嫌亮的

网友:
改了就不耐用了

网友:
挑掉68欧看看,还觉亮就串个小电阻到10欧上,反之并个120欧

网友:
飞利浦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改哪个电阻可以降一点亮度

网友:
太亮刺眼也不好

网友:
查查芯片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
本来瓦数就不高,亮度就比较低,再降低,就不太亮了,我还是喜欢明亮的环境。把老爸家里13w的灯泡,换成国标20瓦的,感觉整个房间都换了个环境。

网友:
线性方案就算了,不如换3x5w仿流明灯珠串联,配3w隔离恒流驱动版,避免非隔离驱动直通故障跳闸。

网友:
虚标太高的肯定要改,这款应该不用

网友:
降一点亮度

网友:
看一下IC型号, 再去改

网友A:
别骗我,里面只有四个灯珠

网友:
14楼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骗我,里面只有四个灯珠

我说手滑了还是说数错了会比较不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