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TP-LINK牌子铁板烧。

楼主(2024-03-19):
整体这样。过程保密,由于过程过于复杂和先进不方便展示。

有铭牌的。外壳是铝合金的。

随便把螺丝沉下去,公摊面积大大提升。

用完把线塞进肚子里面。

网友A:
陶瓷加热片?功率多少?

网友B:
热量会通过支撑金属杆传到底盘,虽然不是太厉害,都是也要注意烫坏垫层的危险。

网友C:
PTC我买的400W,换LED灯珠很方便

网友:
这个东西非常好用,PTC阻值随温升上升而增加,温度达到一定值后,功率会维持在几十瓦,相对恒温。

网友:
这属实是 遥遥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加热片?功率多少?

2百多瓦,拆贴片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量会通过支撑金属杆传到底盘,虽然不是太厉害,都是也要注意烫坏垫层的危险。 ...

开了很久,下面也只是温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C我买的400W,换LED灯珠很方便

对的,对付贴片元件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