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dr3台式机内存,是不是没有低电压?

楼主(2024-03-19):
笔记本ddr3L低电压经常见到,台式机ddr3是不是没有低电压版本?

网友:
倒过来想想就知道了

网友:
要低电压是省电用?

网友:
没听说台式机内存有低压的。。。

网友:
主要是没有这个需求吧,台式机主板没有必要使用低电压的,台式机不差这点功耗和热量

网友:
多啊, 有的服务器 ddr3  ECC内存,就是低电压的, 台式机一体机也有很多低电压的。低电压的内存可用到普通主板上, 反之,很多的新出的台式机平台也支持低电压内存与普通电压内存。

网友:
服务器算不算台式机?DDR3有1.35伏的版本

网友:
看看我的这台,政府采购。

网友:
台式机ddr3也有低电压版

网友:
有,一般台式机不考虑省电,上1.5V电压可以上高频,也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