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给电脑2.1音箱增加蓝牙模块,必须用上隔离电源才没有底噪。

楼主(2024-03-19):
最近比较闲,
就买了几个蓝牙模块,给我的音箱们都增加蓝牙功能。

这个是给笔记本用的2.1音箱。
5元一个还包邮,买了3个,

杰里方案,AC23BP.

开始动手搞吧。
先拆下音箱的功放板,这个板子用的是绕组电源,12v输出。

功放芯片被散热器遮盖了。
低音通道没用4558做滤波,用的是分离原件。

拆开散热器,发现用的是TEA2025B,
这个功率有点小啊,但是笔记本用还是够了。
主板日期是2007,距今已经17年了。

开始干活。
找了个洞洞板,焊接上5v隔离模块,然后再接到蓝牙小板上。
不用电源隔离模块,就会有底噪。
这是这个蓝牙模块的通病吧。

搞定后用热熔胶固定所有线。

装入机箱里面,试音ok。

喇叭也烂边了,找了两个旧的换上。

换上的喇叭边是泡沫的,感觉泡沫边更软,耐用性比橡胶板更好。

装好后,晚上又能看大片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是不是同一个标识?

网友A:
音箱比较小巧啊,低音喇叭几寸的啊?

网友:
电源隔离模块在功放前级的作用比较明显,不然哼哼声特别烦。

网友:
找俩小米AI音响喇叭,音质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箱比较小巧啊,低音喇叭几寸的啊?

4寸的,4欧25w那个,还是有点份量。

网友:
这个模块我也弄过,我是用充电头+模块放小盒里 ,再插音箱,移动性更方便

网友:
离本本那么近,还是用线连接好,不存在噪音问题了。

网友:
直接买个30w的蓝牙功放也就20多 ,连音箱功放板一起换了,还方便

网友B:
那这个隔离模块贵过蓝牙板了.
地线尽量短靠近功放板也能减小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隔离模块贵过蓝牙板了.
地线尽量短靠近功放板也能减小噪声.

模块便宜,2块多。

网友:
这种不知道音质咋样

网友:
TEA2025和TDA2822都不用前置放大的,直接音频输入就行了。

网友C:
有没有考滤一下接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便宜,2块多。

这么便宜,包邮的吗

网友:
我的蓝牙音箱用电池供电也会有底噪!

网友:
2025是个不错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考滤一下接地问题

功放板设计,或者蓝牙小板设计,音频地线和电源地线都是共用的,所以有对地噪音,当然设计好的东西会消除掉这底噪,diy只能自己用隔离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