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能不能改新国标电动车的仪表的显示速度25码

楼主(2024-03-19):
不是破限速,是实际上40多码,但是仪表只显示25码。强迫症看到不舒服。网上说要换表。但是比较难接线,也没有原来的好。我觉得肯定能改线路,就能显示真实速度。这里能人多,有没有办法呢?

网友:
外接一个码表,

网友:
这个得改程序了,你要是有能力改程序,也不是不能改的,只要你能找到破解程序,并刷入进去

网友:
同感,自欺欺人的东西,国标明明写的是在时速超过25的时候电机不得提供动力,并没有写下坡或人踩不能超过25,所以哪怕没有破解限速,在下坡的时候这样显示不超过25,其实车是越走越快的,还带来风险。

至于说能不能改,那就要看厂家有没有预留了,如果程序写死了,那就改不了,除非改程序,如果这个表同时也给电摩用,程序有选项,那么有可能在表里找到跳线之类的东西。

网友:
把控制器电表线把了,改了也没用,交警用转速测试仪

网友:
改通电就显示25固定不变应该简单点,电动车仪表液晶和段码屏差不多吧

网友:
建议删除,某论坛就是因为改装这个,论坛没了

网友:
一般表后有可调。

网友:
太不安全了

网友:
手机导航能显示即时速度,搞个手机支架的事情

楼主:
河蟹不让发的是破解限速吧?这个只是谈论仪表显示。小仪表还用单片机内置程序?没得吧?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电阻或者二极管的问题,加上或者去掉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河蟹不让发的是破解限速吧?这个只是谈论仪表显示。小仪表还用单片机内置程序?没得吧?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电 ...

里面有单片机,可以看我发的维修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