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8h1k28+R8025比较准的电子钟,目前运行半年快了33秒

楼主(2024-03-19):
stc8h1k28+R8025比较准的电子钟,目前运行半年快了33秒

网友:
可以用  STC8H2K08U,有RTC时时时钟自动校准功能:

网友:
RTC 的精度由外部时钟决定

网友:
不是有一种二维码时钟,拿手机一扫就出时间的那种,时间特别的准

网友:
8025可以软件微调吧

网友:
看起来不错,精度也够了

网友:
离线的时钟,算了。。。。

网友:
半年33秒,还行。

网友:
这个精度可以说是不错了。

网友:
R8025就那种不带T的吗?

网友:
用RX8025T输出的32K时钟输出脚连接带RTC的STC的P1.7脚也可以的,8025只供电不用编程就可以,走时精度为8025的精度、整体程序会简单很多。

网友(2025-02-22):
laoge老哥 ,液晶屏的显示内容是咋整出来的,大大小小、错落有致,真好看

网友:
画一下格子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我用DS3231,放了两年多偶尔断电,到现在误差都没超过1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