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油烟机开关的名称是什么?

楼主(2024-03-19):
老铁们,图片里是我家油烟机的开关,经常按的右边的三个按键现在不灵敏,要用力按才能开或者关。

这种开关叫什么名字?这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24-4-4 19:07):
换了里面的轻触开关,好了。一共有4个,都换了。感谢老铁们的帮助,谢谢!
拍了照片,在后面的回复里

楼主:
换了里面的轻触开关,好了。一共有4个,都换了。感谢老铁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
里面是微动开关

网友:
里面是轻触开关,柄要分长短的,还是拆了量尺寸网购吧

网友:
不裸咋知道,外面都是壳子盖着的...

网友:
有可能是微动行程开关,也有可能是薄膜,或者是锅片仔

网友:
应该是微动开关。

网友:
微动开关分很多种的,要拆开看看才能买到合适的

网友:
你没拆彻底啊,大概率是微动开关。

网友:
我直接焊两根线,外接一个开关

网友:
拆开看看才知道啊,一般都是微动开关的,也有锅仔片那种。

网友:
微动开关有很多种,拆开才可以确定型号

网友:
轻触还是微动啥的吧,差不多的名字,外面就是个壳,里面都是一样的

网友:
油烟机开关分开关机,转速挡位,照明,按压开关形状多异,你只有拆下来,买同款,要不然装不上

网友:
拆了看看开关啥样的,再买个同规格的就行了

网友:
里面应该是微动开关

网友:
有可能是琴键开关啊

网友:
用于华帝油烟机配件CXW-200-202F/204E开关按钮按键控制开关板
老式抽油烟机配件按键开关通用面板按钮控制器黑金二号琴键式包邮

这玩意要更换巨麻烦,欧式的要从上盖打开吧。。。现在外面没啥修旧如旧。
着急就给你换个无线控制板,花功夫就换个   易通吸抽油烟机电脑板主板控制板万能板抽油烟机配件烟机通用板
按键贴在旁边。。。
有线的安全点,不会误启动。。。

当然你这个款式可以电脑控制板直接改同尺寸机械按钮控制的。。。

网友:
里面估是微动,拆开先喷点神油看看

网友:
拆开喷点除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