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搞了 麻烦删帖

楼主(2024-03-19):
不搞了 麻烦删帖

网友A:
电池下面的那一块连着比较好。
电池尺寸应该能放得下32650

网友:
有技术 有机器就是好。

网友:
电池座上再做个盖子,感觉整体会更好.

网友:
电池下边应该有个座,和一般的四线夹一样,是不是好看些?

网友:
电池下面应该连起来有个半圆槽,电池刚刚可以托在里面

网友:
有才,完美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下面的那一块连着比较好。
电池尺寸应该能放得下32650

其实就是按着32650尺寸搞得 26700的也可以 800长度以下的电池都能塞得下   下面原来是连着的但考虑到不是只测1种电池 连着好像限制比较大 就去掉了

网友:
电池悬空了有点不太踏实,最好像个电池盒,另外设置个一端设置能弹簧式,能测不同大小的锂电池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
仪表外框处理得很好,没有凸出表面,必须点赞

网友:
有设备真的是太方便了

网友:
来晚了吗,没有了,我想打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