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jbc245焊台 diy

楼主(2024-03-19):
    本人前几日刚入一台白光的高频焊台,因论坛看了不少关于diy jbc焊台的推荐,所谓从能用到好用。于是决定同步再组装一套245。原则就是玩票为主,所以成品焊台就算了,决定买散件自己装。因家里正好有个明纬的24v外置电源,这样就问题就简单了。
    所需材料:控制板+外壳散件+手柄散件+发热芯
      买材料过程中发现,t12的配套就比较齐全,而245不知是价格问题还是普及的原因可选的就少很多。
1 控制板,基本都是t12的兼容版本,一板多用,主芯片单片机stc stm之类,里边的固件功能大同小异,由于电源外置,于是选了个小尺寸适合8838面板的。
2 外壳当然也是以小为主,这款logo也是原生t12,既然当245卖也不修改下,这款后面板没开休眠孔,由于我也没休眠座,用震动开关代替。无碍。
3 手柄散件,这款外观和原装类似,但里边支架结构是pcb+冠簧,原装是卡槽+银弹片,虽然结构简单,但焊接需谨慎,感觉可靠性不足。
4 发热芯买的最普通的,尝鲜。

   组装过程不表,就是这个山寨手柄想吐槽下,支架板最上面是连负极黑线看它板子设计是有PTH冠状孔,但上面的镍弹片铆接遮住了这个孔,变成了只能焊在上面的小焊盘上,245本来电流就大,于是我用小手钻钻开镍片,穿进了线,费了些功夫。另外就是走线和弹片,冠簧太近,怕会高温融化,加了点704固定,防移动。后来手测发热主要在头,后三段外壳温度还行。
支架堵孔,小心钻开穿线。

用了4线,装干簧管

点704固定,防摇摆

在手柄航空插端短接,保持主控板多用途灵活性。

板子连线

完成,外置电源,机器很娇小。

运行效果不错,小巧功率大,由于休眠方式用的滚珠开关,参考了热风枪,焊头朝上休眠,朝下干活。

   成品感受,由于没内置电源,显得十分娇小,用起来温升极快,但有时候会有热冲,会显示超过设定再降回来,不知道是测温不准还是发热芯不好,没做烧水测试,毕竟烙铁头贵且不耐操。
   245对比高频焊台,从可靠性上说,我的感受是高频焊台更好,毕竟是工业生产采用的,稳定压倒一切。而245diy焊台成本也不算高(转化到头子了),但在电源规格,接地保护,手柄结构等等细节上并没有严格规范,这都会影响使用感受和机器的耐用性,优点当然是大家说的轻便小巧,功率大热容大,快速灵活。
   长期效果还需要时间检验,以上供有diy需求的朋友一个参考。

网友A:
前两天也买了一只C245烙铁头,本来以为刀头跟T12刀头差不多,没想到到手以后又细又窄,你说它热容量大不可能的,那么小的头子能储存什么热熔量?

网友:
看起来挺高级的,看的想搞一把

网友:
千万不要买!忍住!忍住!

网友B:
不含烙铁头百元了. 还不如买便携M大佬的那种便携的. PD充电头就能用..海鲜市场69还包邮,

网友:
现在全上高级货

网友:
价格不低了

网友:
电子工具的发展是越来越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也买了一只C245烙铁头,本来以为刀头跟T12刀头差不多,没想到到手以后又细又窄,你说它热容量大不可 ...

可能用词不太严谨,我的意思是因为功率大回温快一直焊一直有,会感觉是热容量更大。另外我处理小焊点多,买的sk的小刀头,尺寸也有大的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含烙铁头百元了. 还不如买便携M大佬的那种便携的. PD充电头就能用..海鲜市场69还包邮, ...

看了下,没找到那么低的,但确实不错,便携到极致,相当于手握一个焊台,不过大功率pd可不便宜,普通65w那就成t12了,换低价dc电源便携性就没了。另外我折腾主要是享受那么点diy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也买了一只C245烙铁头,本来以为刀头跟T12刀头差不多,没想到到手以后又细又窄,你说它热容量大不可 ...

功率大,240多瓦的功率,加热极快,不需要多大的热容量

网友:
有了好工具就得经常使用,把焊接技术练扎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没找到那么低的,但确实不错,便携到极致,相当于手握一个焊台,不过大功率pd可不便宜,普通65w ...

自己打版,3d打印外壳,电容电阻那些元件一颗一颗焊接,这种diy乐趣大,就是0402焊接难度太大了,同作者的245焊台要焊接的东西又太多了成本也要百多元不划算。

网友:
也不便宜啊啊

网友C:
我也想DIY一个,前天在抖音上下单,买个刀头发热芯,新人有优惠,相当于花3元运费买了根245发热芯。

网友:
高手一支竿,新手摆地摊。

网友:
求推荐个245烙铁头的店铺,手里只有刀头,焊芯片触点时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DIY一个,前天在抖音上下单,买个刀头发热芯,新人有优惠,相当于花3元运费买了根245发热芯。 ...

抖音便宜啊,淘宝一般要30元呢

网友:
我也买了这块245控制板,主要是手上有些威克士美版工具电池,就做了个无线焊台,主要是没有感应电的担心,这板缺点是开机温度过冲有点大,设定温度370度,能冲到410度又回来。见过朋友用小苹果的245控制板,设定370度,到达温度纹丝不动不过冲,想想都不可能,太假了,即使原装JBC245焊台开机温度也要过冲20度再回来。

网友:
十来年了,一直用的白菜白光,感觉很顺手,没换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