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行家指导一下,把魅族music card(m3)的电池改成18650行不行

楼主(2024-03-20):
一台魅族M3的mp3播放器,07年买的,电池估计是不行, 手头很多pos机,拆了一个电池,直接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改上了,能正常听,听了很久,电量也没见减少。试着充过电,充了几个小时,也没见充满。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改?这个涉不涉及到电池管理芯片啥的?

网友:
还是买尺寸合适的软包电池放播放器内部吧,外置电池可以,但不好看不方便。

网友:
可以,就是便携性没有了

网友A:
不在乎便携性  直接上个充电宝

网友:
直接贴在充电宝上

楼主:
40的人了,就算换个软包电池放在里面,也不好意思拿着这玩意出门戴耳机听歌了,所以,便携性就不考虑了。放在床头睡前能听听歌就行,睡着了也不担心电池饿死。

网友:
直接贴在充电宝上更好,充电也比这个方便。

网友:
太鸡儿丑了,黄章都在拍死你

网友:
拆下的电池应该有个小的保护板,POS机那个应该也会带有,换18650不带保护注意及时充电不过放就行,当然用带保护芯片的自然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在乎便携性  直接上个充电宝

还是建议把充电宝挖空了镶嵌一个MP3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