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小巧TS457-配最紧凑测试架

楼主(2024-03-20):
年前组过最小巧Ts457

最近想给电自跑不动的银鱼电池拆解分容二次利用

就搞个测试架,用红包几毛钱买镀银线(0.5平方1米内阻30毫欧)

再用红包10元买测试架

一端焊接,另一端压上以前做平衡冲买的xh端子

这样是最小最紧凑了吧?

切换开尔文夹和测试架就直接插拔端子

尽可能可能减少接头数量

网友A:
测试架 这红包就要大了10多元的

网友:
不错啊,做的很好的

网友:
是很小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架 这红包就要大了10多元的

6元红包

网友:
和线好坏关系不大吧

网友B:
4线的,用普通线不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C:
测试架的探头,中间的芯与外围的圆锥型是绝缘的吧?

网友C:
请问XH端子是用什么工具夹紧的?有没有好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架的探头,中间的芯与外围的圆锥型是绝缘的吧?

是绝缘的,正极探头是中心探针弹性,而且负极探头是中心探针与同轴圆锥双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线的,用普通线不影响测量结果

确实不影响,只是看卖家演示用镀银线,自己正好也没线了,就红包薅一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绝缘的,正极探头是中心探针弹性,而且负极探头是中心探针与同轴圆锥双弹性。 ...

那4线是怎么接的?我看有2根线连接到外面那个圆锥型的螺帽上

网友:
其实选择镀银线心里平衡一些,减少接触点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XH端子是用什么工具夹紧的?有没有好的推荐?

照片2右上角压接钳+230模块,
但我用着感觉装填时放线容易掉,手很稳才能一次压好
下次打算直接买成品的带线XH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2右上角压接钳+230模块,
但我用着感觉装填时放线容易掉,手很稳才能一次压好
下次打算直接买成品的 ...

成品的线都太细,并且很少有标线径的

网友D:
4线架对线要求不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4线架对线要求不高吧。

主要是不结实,不小心就扯断了

网友:
这个测试仪可以测试铅酸12v电池吗?

网友:
下一步把开尔文夹换成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