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摩托螺丝拧不紧了

楼主(2024-03-20):
小摩托放油螺丝老是沾灰,感觉有点渗油没拧紧,昨晚拿个套筒拧紧点,拧了才感觉出有点滑丝了,螺丝得上一点劲后又松了,这种情况有啥好办法啊

网友:
有没有生料带可以用的

网友:
放油螺丝不需要拧太紧,滑丝了你可以缠个生料带。

网友:
换车,或者换壳。

网友:
攻丝,换个大一号的

楼主:
生料带怕油和温度吗?这里面齿轮油 开起来温度也不低

网友:
生料带缠上,这个螺丝不用太紧的。

楼主:
这成本大的了

网友:
大一号丝锥重新攻丝

网友A:
生料带可以,聚四氟乙烯材质,耐油耐高温,买质量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料带可以,聚四氟乙烯材质,耐油耐高温,买质量好点的

回头试试

网友B:
咋感觉轮胎该换了,看样子磨得有点狠了。

网友:
螺丝没牙了还是没有内牙了?换螺丝或者攻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料带怕油和温度吗?这里面齿轮油 开起来温度也不低

生料带和不粘锅涂层的成分都是特氟龙,你说怕不怕

网友:
就生料带就行了,别太拧紧不漏就可以,

网友C:
先用生胶带(成本低,易操作),如果不行,就拆下来攻丝,没工具可以找修车的,他们有工具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感觉轮胎该换了,看样子磨得有点狠了。

  2.2W公里了,补了5回左右辣条了,新轮胎已经买来了,感觉扒胎又是个体力活,一直拖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生胶带(成本低,易操作),如果不行,就拆下来攻丝,没工具可以找修车的,他们有工具有经验。 ...

就这个路子了

网友:
如果怕生料带不耐高温,也可以用点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