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发现的金霸王9V电池的一个低级错误

楼主(2024-03-20):
我收集了一些万用表用过的电池,6v,7v可以测试下led灯珠,想测试下SR501模块,有坛友说一节锂电池带不动SR501,就想着找了一个6v的金霸王电池来试一下能否点亮,

左边的3个都是正常的,第4个标识是正极,实际上是负极,平时用是直接无脑用,所以到现在都没记住哪个是正极,用万用测了一下才发现和标识不符,要不是今天放在一起,都不会发现这个错误。这个应该是自动化包装的,想不到金霸王也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假金霸王,按理这样的错误检验是能发现的。

网友:
常识判断,第四个应该是寨品。

网友:
确实是低级错误,不过幸好只是标识错误,极性不是真反了。

网友:
就像很多山寨插座,三插的N/L都是乱接的。

网友:
外壳装反,一般不影响使用。

网友:
哈,买到假货了吧
我买过碳性的南孚电池

网友:
拆开对比一下

网友:
应该是假的吧  真的不应该出现

网友:
没看到过这样的电池

网友:
这种低级错误大厂不能犯吧

网友:
捡垃圾是病 得改

网友:
这种电池的正负极很好辨别和记住的,就拿和普通电池记法一样,凸出来的位置都是正极,凹下去的都是负极。第四个电池是外面的标识错误,在批量生产线上,偶尔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错误几率几万分之一吧。

网友:
4 和5 的尺寸看上去都不太一样啊 而且包装的蒙皮材质看着5的要亮一些

网友:
估计是山寨电池

网友:
这样的电池也能出厂?品控正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假金霸王,按理这样的错误检验是能发现的。

不太可能是假的,公司批量采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可能是假的,公司批量采购的

有没可能公司采购,假货机会才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可能是假的,公司批量采购的

公司采购,那公司的水太深了

网友:
可能性不大,多半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