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拆即热热水器,不都是裸奔

楼主(2024-03-20):
上次拆的即热式热水器,内部发热丝直接裸露在水中,大吃一惊,有网友说这种即热式的都是这个原理。我手上还有三个即热热水器,又拆了看看究竟。

2011年家里装修时,两个卫生间装的都是这个,用起来确实方便,热水来的快,洗漱方便。

塑料质量还是不错的

做了保温处理

这是根部水路图,电热丝依然是裸奔

左侧铜柱是调节冷水进水量的,起到冷热调节作用

这是头部水路图

另一个相同的水龙头直接扔了,不拆了,实际龙头也没坏,只是出于安全考虑,更换掉了。现在想想,不存在漏电的说法,因为它就在水中,哈哈,只是依靠水路的长度来杜绝漏电的。理论上就是一直没问题。

研究了一下,水路在空腔中拐来拐去的,挺辛苦的。再加上自己额外安装的防电墙,整个水路长度绝对够用。

这是另一款热水器,没用多久就不用了。

当初搞活动买的,好像三四十吧。

螺丝也都是不锈钢的

这个不算是裸奔,原理就是热的快。现在反倒觉得这个不安全了,因为水路长度不够,一旦发热体腐蚀漏电就很危险了,反倒没有上面那个热水器可靠了,你们觉得呢?

网友:
真正是直热式。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直接裸露的 怕怕

网友:
看着好危险

网友:
看着就觉得危险

网友A:
请教为什么水路长就没事呢?水不是导体吗?

网友:
第一次见加热丝裸露的,我买过三四个牌子,都是热得快铜管加热器模式的,加热丝裸露的印象中还是几十年前的了

网友:
储热式电热水器里面也是一个加热管啊,一直担心加热管腐蚀进水后导致漏电。现在有些小厨宝降低成本省略掉漏电插头,想想热水器到水龙头的热水管应该使用塑料的会安全些,尽量不使用不锈钢波纹管,但是塑料的耐高温又不如不锈钢,高温下容易老化。

网友:
塑料件老化了

网友:
胆子小,不敢用啊,,,,,谢谢分享

网友:
虽然原理大致是明白的,但还是不敢用这种,宁愿用大厂出的小厨宝。

网友:
担心的话就自己换个漏电保护插头

网友:
还是买个带储水的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为什么水路长就没事呢?水不是导体吗?

水的阻值很大,越长越大。

网友:
我用的就是隔离的,要买品牌货

网友:
有没有能装在马桶上的外加电热?

网友:
第一次见拆这个,长知识了

网友:
看起来怕怕,胆小者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