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剪线的12V3.6A帕纳尔电源接好线还是能将就用的

楼主(2024-03-20):
拆一个剪线的12V3.6A帕纳尔电源接好线还是能将就用的

还是拾荒来的,跟明伟的一起的,看功率挺大,用毛巾大锤法开壳,拆开后里面的做工一言难尽,将就吧,刚好手上有DC头子,直接接上丢仓库吃灰。。

网友:
用料一般般

网友:
恐怕达不到标称的功率吧?

网友:
这就是通用板做的,很多杂牌都用

网友:
跟好点电源对比明显少了外壳内部的屏蔽层。

网友:
这种电源还算凑合,拾废品的话尽量捡正宗銘纬台达的剪线电源。

网友:
看输出线就是山货

网友:
该省的都省下来了,不多用一个元件

网友:
这电源看着有些山寨,像是仿松下品牌的

网友:
杂牌电源,一般用用还行。

网友:
一看PCB的走线那么粗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了,竟然是个RCC电源。

网友:
能用就好,收破烂的那那里拿过一个12V的用了十几年没有坏,一直没有断电过

网友:
关键是:
找仓库,让吃灰。

网友:
寨的不得了

网友:
做工一般般的。

网友:
拾荒来的,对付用吧。要啥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