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TCL TS686高亮手电

楼主(2024-03-20):
拆一个TCL的高亮手电,充电才亮,不充电不亮,测试电池已经0V了,充电板子挂了,没得换,只能扔垃圾桶了。
拆一个TCL的高亮手电,充电才亮,不充电不亮,测试电池已经0V了,充电板子挂了,没得换,只能扔垃圾桶了。
拆一个TCL的高亮手电,充电才亮,不充电不亮,测试电池已经0V了,充电板子挂了,没得换,只能扔垃圾桶了。

网友:
太奢侈了,修一下

网友:
论坛9.9元70个的插座没买吗?

网友:
这垃圾桶里好象都是备用件

网友:
外壳还是塑料的,是铝合金还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
垃圾桶可以再捡起来应该发砸碎了的图

网友A:
芯片坏了可以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了可以换啊

看不到型号,准备改个筒灯  放鱼缸上面。看不到型号,准备改个筒灯  放鱼缸上面。

网友:
充电板有的换,电池买新的,主要是修好了也没什么场合用到,颜值更高的都在吃灰,何况是塑料的

网友:
又有换新的理由了

网友:
这做工一般啊,不怎么行

网友:
是贴牌的把

网友:
可以用打火机,拆氧化铝陶瓷灯珠,光效散热比仿流明好。

网友:
太奢侈了!
混数码的不是应该修一下,接着用吗?

网友:
混数码的不应该扔哈

网友:
这么不环保,有点不切合数码人的精神宗旨。

网友:
扔掉有点浪费呀。

网友:
改一个电棍吧   谢谢分享

网友:
造型看着还挺不错的

网友:
电池还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