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慈慈插排换指示灯电阻和套蜡黄管

楼主(2024-03-20):
之前用慈慈插排的时候,内部起火,发了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0285-1-1.html

最近闲来无事,想想还是把闲置的另一个慈慈插排来排查下隐患。先通了下电,指示灯还是正常的。

然后就是拆机,闲置太久,里面还进去了一只虫,已经是尸体了

关键的部分来了,电阻长期发热已经把橡胶包管给烤化变色了。

换个角度

焊下来,外皮已经酥脆。是一颗200KΩ的电阻

家里电阻比较缺,手头有的就是220KΩ电阻,串两个。再套上新鲜到货的蜡黄管。

大功告成

虽然这个电阻是个败笔,但是这个插排的外壳出线口的防拽结构还是得表扬一下。

网友A:
建议不要用内部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用内部的开关。

啥?还有坑

网友B:
串一个1n4007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一个1n4007效果如何?

也可以用的

网友:
前面有帖子加整流桥才省电、长寿命、安全

网友:
LED可以拆了么,不要它

网友:
这下安心多 了

网友:
电阻阻值翻倍了

网友:
我一般都串个二极管,电阻功率选大些

网友C:
加了电阻应该会暗很多,白天不易看清,其实也可以加大电阻功率。

网友:
500K电阻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一个1n4007效果如何?

主要是手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电阻应该会暗很多,白天不易看清,其实也可以加大电阻功率。

其实亮度没有什么变化,最后没有拍照

网友:
电阻换470-680K可减少功率,亮度没有明显变化

网友:
换换更安全

网友D:
是为发贴,排插才擦这么干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为发贴,排插才擦这么干净吧~~~

其实这个插排没有擦啊,装塑料口袋里面,仔细看应该能看到上面有浮灰。

网友:
增大电阻值,减小LED灯珠亮度,减小发热

网友:
这个排插上次坛友用实际测试可通过阻燃测试,质量应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