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16贴固态硬盘电路板维修记录

楼主(2024-03-20):
最近得到一块坏的SM2246EN的大板(板号CR3213-V1/MJ-SM2246-BGA152-VA1),说是掉了很多零件,但是只有这一片板子,没有好板子可以参照。但是看着板子上那么多豪华的电容和双缓存配置,决定尝试修一修。

板子通电,发现除了输入的5V、限流管的输出5V和储能电容的12V(12.8V)正常以外,其他的3.3V、1.5V、1.2V、1.8V都没有。心情就开始不好了起来...

先从简单的缓存1.5V开始查吧!检查这个LDO的工作条件,输入5V正常,反馈网络电阻都在,查EN引脚,发现连接到背面的R36上,但是R36却没有上件,估计是飞走了。补上一颗10K的电阻(应该51K比较合适吧),然后1.5V就正常输出了。惊喜的是3.3V、1.2V、1.8V都一起正常输出了。然后跑了一下线路,发现这个EN控制是控制多路的LDO。

电压都正常了,于是下一步就是把拆下的主控焊接上去,再次确认电压也是正常的。于是通过转接卡连接到电脑,结果打死不认主控!我还以为是主控没有焊接好或者主控是坏的,于是从另一个确定好的板子上拆了一个主控焊接上去,顺便用万用表确认了一下ROM的插孔位置,结果还是不认。只能冷静下来动动脑筋了...

翻开一个SM2246EN的电路图,仔细研究了很久,重点是确认主控需要的电压到底有没有进入主控焊盘。然后发现VCCIO这个电压只有0.5V左右,正常应该是3.3V或1.8V,而且连接到ROM插孔那里。唉,这大概就是短路ROM不认主控的原因了吧。缺啥补啥,用万用表跑线路,发现可以通过调整几个电感和电阻从3.3V或1.8V”借“电,但是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这两路电我都借过了,一上电会导致3.3V和1.8V无输出以及1.2V被拉低到0.9V。原因不得而知,我也搞得头特别大。

然后某鱼上搜索到一个一样的板子,(在此借图,若有冒犯望告知,我删除哈),主要是想看看到底掉了些什么零件。顺便把电压和电压跳线标示一下。

仔细对比后发现只是5V升压12V的电路R211缺件(分压反馈电阻下面那个),会导致12V电压变成12.8V,不敢贸然装这个电阻,怕炸电容,关键是12.8V也算正常;另外就是少了3个RS电阻。但这些不影响识别主控。

现在只能用万用表通断档看看这个VCCIO到底通向哪些地方,然后就有了一个新的发现,一个SOT23-3的零件上了嫌疑人名单,看着像一个三极管。用显微镜观察丝印(H98DG),但是查不到真实型号。只能查这三个引脚通向什么地方,一个限流管输出的5V,一个接VCCIO,一个接地。然后就相当明确了,这就是一个三端稳压器!尝试把其输出端脱离电路,发现并没有电压输出,说明其已损坏。

手上没有这个封装的LDO,于是用一个BD3930临时替代一下。

然后,VCCIO电压终于正常了,第一次看到LED亮了...测量ROM插孔那里的电压已恢复到正常的3.3V。开卡软件也成功识别到了主控。

这个BD3930个头实在是太大了,于是找了一个SOT23-5的LDO临时替代,反装飞线连入电路,没有破坏PCB线路和焊盘,等以后买零件的时候顺带买SOT23-3的稳压器换上。

至此,总算让此板摆脱了当料板的命运。也焊上了两颗缓存测试通过,装了一个闪存开卡正常。

其实也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EN的电阻缺件,一个是三端稳压器损坏,我硬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排查,或许是当初的分析方向要改进吧!

网友A:
可以贴16片?要是全贴整。。可以整出多大的盘??

网友:
这么复杂还修好了,了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贴16片?要是全贴整。。可以整出多大的盘??

ce跳线了解一下,只可以贴16个1ce的,容量到不了哪里去,实际上能支持的ce数有限,那种多ce闪存才是好货

网友:
高手,这玩意儿不是专业的真是难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跳线了解一下,只可以贴16个1ce的,容量到不了哪里去,实际上能支持的ce数有限,那种多ce闪存才是好货 ...

板子上的RCE跳线都有啊,只能1CE吗?我改天上个4CE的闪存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的RCE跳线都有啊,只能1CE吗?我改天上个4CE的闪存试试。

额你完全没理解啊,因为主控只有那么多个ce,ce跳线只是分配那些ce,如果贴16个4ce,单个芯片只能使用其中1个ce的,跳不对还得短路。顺便说下我好多年前就是想贴16个4ce的slc,然后被板子教育了。

网友:
那这板子设计那么多焊盘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么密密麻麻的眼睛都看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你完全没理解啊,因为主控只有那么多个ce,ce跳线只是分配那些ce,如果贴16个4ce,单个芯片只能使用其 ...

有点明白了,SM2246EN总共32个CE,16个焊盘,每个焊盘最多能分配2个CE。应该能上2CE的64GB L06B颗粒16颗组1TB吧?

网友:
这种硬件故障都能修好,高手啊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啦!!!

网友:
这都能修好,厉害

网友:
这板子我是真眼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了,SM2246EN总共32个CE,16个焊盘,每个焊盘最多能分配2个CE。应该能上2CE的64GB L06B颗粒16颗 ...

恩,那就是每个2ce的,我记错了

网友:
细心和不可缺少的资料是维修成功的两大要素,楼主都具备了,换了我只有遗弃的份。

网友:
这板子我不眼馋,我眼馋的是技术!哈哈

网友:
真舍得用料这板

网友:
换我就扔了

网友:
没用资料,这么 复杂还能搞定,实在是厉害